[其他] 问个技术性问题,风枪吹U盘一般用几MM的风嘴?

楼主(2024-11-01):
问个技术性问题,风枪吹U盘一般用几MM的风嘴?难道要买一套??

网友:
不必拘泥,技术好不要风嘴都行。

网友:
这个是技术和经验的问题,不是风嘴的问题

网友:
我更倾向于设置好温度从板底用大风口吹,现在94V0板子背后加热焊接基本不会变色.

网友:
我觉得5mm左右的好些,太大的会吹的小件乱飞。

网友:
直径大小可以多试验, 调好风量就行.

网友:
用小口风量调小,大口风量大,用多大风口没有绝对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吹芯片不用带套

网友:
小件小风口,大件大风口,我吹固态用14mm的

网友:
我用的 10/12

网友:
大小不限,主要是温度够稳

网友:
先积累经验,找一个废板子,用不同大小的嘴试着吹一下,转着圈吹,以不吹动旁边小件为准,然后再正式搞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