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神请指教,威刚ASP550SS 240G 固态硬盘开卡报错Chk PreTest Fail/DRAM size not enough

楼主(2024-11-01):
大神请指教,求助 威刚 ASP550SS 240G 固态硬盘开卡报错

网友A:
DRAM项设置错了,设成256M。你的缓存是256的,不是128

网友B:
先不要开Pretes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开Pretest试试

2楼 大神,我改DRAM 了,设成256M。还是报错。错误代码不一样了,请大神指教

3楼 大神  Pretest  这个怎么做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 大神,我改DRAM 了,设成256M。还是报错。错误代码不一样了,请大神指教

3楼 大神  Pretest  这个怎 ...

先指定开小容量,比如1G,10G,开成功再开满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 大神,我改DRAM 了,设成256M。还是报错。错误代码不一样了,请大神指教

3楼 大神  Pretest  这个怎 ...

坏块过多 容量改成自动

网友:
坏块太多了,容量让它Auto看看能开出来多少

楼主:
先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我把容量改成  10G了,又报错了,代码还不一样哦。这个太难了。

请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块过多 容量改成自动

容量改成自动了,还是不行,哎。

网友C(2025-01-01):
坏块过多 容量改成自动

网友:
不要气馁,要习惯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M项设置错了,设成256M。你的缓存是256的,不是128

大佬,这个缓存怎么看出来是256的呢?我怎么看他写的都是128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