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联想有线红点鼠标DOK-M689E

楼主(2024-11-01):
联想品牌机的标配
这是鼠标的正面,中规中矩。低端的塑料十足!

这个是背面,记住,全程就底部 脚贴下面一颗螺丝!!

开拆,注意都是卡扣,无螺丝。
上壳是两部分,这是最上面,我们看到的那部分,
只有拆了这一部分,下面才能继续进行。

这是另外一部分。  轻轻的撬开卡扣就打开了。

就是这个样子。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微动正面,垃圾鼠标的标配,华诺白点!!!!
用不了多久必定双击!!

微动的侧面。
编码器现在是微动挡着呢。看不到,
等我用烙铁拆了,再看看是哪个品牌的

这是底壳了

你最熟悉的小红点。
分享暂时到这了。

网友:
低端鼠标办公也够用了。

网友A:
相对经典的一款鼠标,当年拿这鼠标去外面谈生意的,都是商务人士。星巴克里往那一坐,拿出红鼠,周围小赤佬一个都不敢造次

网友B:
  不如橙点  这款手感偏硬   USB头短的是罗技代工

网友:
很经典的造型,内部这么寒酸

网友:
还是经典的

网友:
能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橙点  这款手感偏硬   USB头短的是罗技代工

就是短头的!

网友:
正在用橙点。配重合适,里面微动,换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经典的一款鼠标,当年拿这鼠标去外面谈生意的,都是商务人士。星巴克里往那一坐,拿出红鼠,周围小赤佬 ...

你说的是IBM 时代

网友:
huano微动相对还算不错的

网友:
联想扬天启天办公电脑上曾经配过一批

网友:
摊上 1块钱,买过同外观的白色款,型号不同,型号是EMS-537A,整体有2米长。联想 白色鼠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橙点  这款手感偏硬   USB头短的是罗技代工

你是说 我那个 白色款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跟很多杂牌鼠标一样简洁的电路板。

网友:
这鼠标可能是假的联想。

网友:
太精简的办公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