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气候潮湿可能导致笔记本电脑出故障么?

楼主(2024-11-01):
前几天还能开机的thinkpad,开不了机了,

电源灯亮一下就熄灭,这是怎么了,
该如何维修?

网友A:
断开电池再试试,再比如内存可以拔下用橡皮擦擦金手指。

网友:
肯定会,里面粉尘不少,又比较容易凝露。
天气好的时候晒两天太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池再试试,再比如内存可以拔下用橡皮擦擦金手指。

断开电池,擦拭金手指都试过了,电源灯闪烁一下立马熄灭,风扇会轻微转动一下

网友B:
肯定是保护了,拔掉电池,直接外接电源试试,如果还是如此故障现象,估计主板某位置出问题了,快送电脑公司ICU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保护了,拔掉电池,直接外接电源试试,如果还是如此故障现象,估计主板某位置出问题了,快送电脑公司 ...

上次这台电脑出问题,好像是内存条坏了,换内存条就能启动,这次换内存条屏幕也不亮
只是电源按钮亮一下就灭掉了

网友C:
看这台是二手弄来的,还是一手原装的,根据描述有可能是主板保护了,维修成本一百元起,赏点家币吧,拆解区都进不了了

网友D:
看湿度情况,有可能主板出问题或者保护了。

网友:
我的老thinkpad在实验室放着,突然有一天报键盘错误,排线那里拆下来装上就好了,里面塑料薄膜那里有层水干了的痕迹,估计有腐蚀性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湿度情况,有可能主板出问题或者保护了。

保护是什么意思?
主板检测到短路,自动关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台是二手弄来的,还是一手原装的,根据描述有可能是主板保护了,维修成本一百元起,赏点家币吧,拆解区 ...

主板保护是什么意思? 静电保护?还是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保护是什么意思? 静电保护?还是短路保护?

这反复多次都同样的问题,哪会是静电保护的,多半是短路,当然我也不是专业人员,通电即灭的,多数就是保护了

网友E:
气候潮湿确实可能导致笔记本电脑故障,主要原因包括: 1. **潮湿导致短路**:水分可能进入内部组件,导致短路或其他电路问题。 2. **腐蚀**:长期潮湿环境可能导致电路板和连接器腐蚀,影响正常工作。 3. **电源问题**:电源适配器或电池故障,可能导致电脑无法正常启动。 对于你描述的情况,电源灯亮一下后熄灭,可能是以下原因: - **电源适配器故障**:尝试更换适配器,看看能否正常开机。 - **电池问题**:尝试将电池拆下,直接使用电源适配器开机。 - **内部连接问题**:可能需要打开机身,检查内部连接是否松动或腐蚀。 如果自己无法解决,建议送修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检查和维修。确保在使用电脑时尽量保持干燥,避免潮湿环境对设备的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候潮湿确实可能导致笔记本电脑故障,主要原因包括: 1. **潮湿导致短路**:水分可能进入内部组件,导致短 ...

前几天还能开机,今天发现不能开机了
昨天下雨,湿度76%

网友F:
以前我的老笔记本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潮湿天气后开不了机了,我都是把主板拿出来把电池取下,放到温水里加上洗衣液泡半个小时,然后用电动牙刷洗刷刷,清水冲干净后,吹风机烘干,然后晒太阳,几个老电脑主板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一般说来有影响,但是经常使用的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的老笔记本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潮湿天气后开不了机了,我都是把主板拿出来把电池取下,放到温水里加上 ...

真的假的?洗衣液不是有腐蚀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的老笔记本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潮湿天气后开不了机了,我都是把主板拿出来把电池取下,放到温水里加上 ...

秋冬的太阳要晒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的老笔记本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潮湿天气后开不了机了,我都是把主板拿出来把电池取下,放到温水里加上 ...

潮湿天气后开不了机了,也是电源灯一亮,然后马上关机么?

网友:
有可能受潮氧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