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我的德生S2000收音机做电池

楼主(2024-11-01):
德生S2000收音机用的是一号电池四节。我在拼叨叨上面看到有卖磷酸铁锂电池32650,买了六节。打算两节用在收音机上面,四节启动汽车。

弄两根铜棒,直径4毫米,长度45。一段扳牙M4螺纹长度5毫米

把铜棒螺纹旋进电池螺丝孔

安装进收音机电池仓

两节电池中等音量听了10小时,还是满电。

网友:
铜棒上套点热缩管吧。

网友A:
用在收音机上完全没问题,四节启动汽车带不动吧?

网友:
配合魅色的充电器就能充磷酸铁锂电池了

网友:
   沃特玛的电池还没有消化完啊

网友:
可以做成长度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收音机上完全没问题,四节启动汽车带不动吧?

我的车发动机是2.4排量的,四串,启动机咯的一声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发动机是2.4排量的,四串,启动机咯的一声就没有反应了。

如果是不带自动启停的,启动电流要300A吧?自动启停的话估计500A都带不动,要上超级电容。

网友:
改的不错,如能加保护板就更完美

网友B:
4节一号电池,串联后电压是6伏;2节32650电池满电串联后是7.4伏,会不会有点高?应该串联两个二极管,压降是1.4V,那么收音机供电正好是7.4-1.4=6v。

网友:
奇思妙想,办法好!

网友:
不错,在改进的漂亮些

网友:
在铜棒上面加个32mm直径的木块,最后用热缩管包一下,岂不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节一号电池,串联后电压是6伏;2节32650电池满电串联后是7.4伏,会不会有点高?应该串联两个二极管,压降 ...

7.4v的是锂离子电池,他已经说了,磷酸铁锂,满电3.2v*2=6.4v带个收音机完全没问题。最大问题是过放,最好加个保护板

网友:
给i两根瘦铜棒穿点厚衣服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4v的是锂离子电池,他已经说了,磷酸铁锂,满电3.2v*2=6.4v带个收音机完全没问题。最大问题是过放,最 ...

磷酸铁锂单节满电3.65V(锂离子满电4.2V),标称3.2V,两节的电压最高也就7.3V。
安全耐压设计按照最高电压准没错,如果你想稳的话,加一个保护板后再加一个TPS63020搭的稳压电路(自动升降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单节满电3.65V(锂离子满电4.2V),标称3.2V,两节的电压最高也就7.3V。 ...

对,我说错了,标称3.2

网友:
沃特玛的这个有很多漏液案例,放收音机要慎重。沃特玛倒闭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单节满电3.65V(锂离子满电4.2V),标称3.2V,两节的电压最高也就7.3V。
安全耐压设计按照最高电 ...

这种电池我买了几十块,充满静置一天电压就回落到3.3V

网友:
这方法改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