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将1欧姆分成10份简单,如果将1欧姆分成1000份呢?

楼主(2024-11-01):
长话短说,发现了这么一个电阻箱,可以提供 1欧姆的调节变化量,这一欧姆被分了1000份,每一份都是1毫欧,并且准确度是  0.2%,叹为观止。拿 DT4282 和 HP34401A 测试,确实每一次拨盘转动,都能反应在读数加1上。

找来一份拆机图,以我们平时的认知,拿一根导线,用毫欧表测试,随便动一下,就几毫欧,而这电阻箱却能提供 0.2% 的分度,这是如何做到的?

以及还有规范

网友:
漆包线的电阻是标定好准确的

网友A:
不是分了1000份,是分了10x10x10,3个10份,

网友:
这个串并联组合比较巧妙

网友B:
是1欧姆的0.2%,就是2毫欧吧,不可能是1毫欧的0.2%,我不信这个电阻箱它能准确到这个程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分了1000份,是分了10x10x10,3个10份,

你没看懂电阻箱上的原理图吗?就是1000份啊。第一个转盘分成10份,第二个转盘是把第一个转盘中的一份再分成10份,第三个转盘是把第二个转盘中的一份再分成10份啊。。第一个是0.1,第二个是0.01,第三个是0.001。

网友D:
起始电阻10R,就是所有接触点、引线调整到10.000R。这种触点稳定性那么高吗

网友:
这东西比我年龄还大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但是很佩服设计者的聪明智慧,能有0.001欧的分辨率,精度这个高的电阻箱,对于测试某些微弱的电信号还是很实用的。比如检测毫伏值的指针式表也是用的很小很小的电阻分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懂电阻箱上的原理图吗?就是1000份啊。第一个转盘分成10份,第二个转盘是把第一个转盘中的一份再分 ...

类似的东西我有3个,档位10x10x10x10x10x10六个调节的的

网友:
只要用心料到位,  哪个年代都有好东西。

网友:
很奇怪那时候的标准源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始电阻10R,就是所有接触点、引线调整到10.000R。这种触点稳定性那么高吗

这钟波段开关的触点稳定性高,接触电阻低,它的工作原理是用多个薄铜片组成的多刀同时压在铜块上硬摩擦,简单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欧姆的0.2%,就是2毫欧吧,不可能是1毫欧的0.2%,我不信这个电阻箱它能准确到这个程度 ...

这个精度0.2%是指总阻值10~11.11Ω的0.2%,也就是最大误差会有20mΩ左右
不过,这种线绕低精度电阻箱通常精度裕量都很大。手上的0.1级电阻箱,实际精度基本能到0.02%~0.01%

楼主:
不知道如何做到接触电阻忽略的。

上面说到“转换开关接触电阻串在分路的大电阻中”,还是不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做到接触电阻忽略的。

上面说到“转换开关接触电阻串在分路的大电阻中”,还是不解...

我怀疑它说的不对,恰恰相反,看图里切换的电阻似乎才是阻值很小的样子,而这些固定电阻阻值很大就不像是10欧姆的电阻,理论上也说不通,虽然说得似乎有道理,除非有更巧妙的排列也许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它说的不对,恰恰相反,看图里切换的电阻似乎才是阻值很小的样子,而这些固定电阻阻值很大就不像是 ...

是你理解不对。说明书说的很明白,你把电路图上的电阻值标上就容易理解了。串联电阻100欧以上,接触电阻最大不过几毫欧。整体电阻几乎就是没有接触电阻。这种计数到毫欧的电阻应该是四线输出的吧,2线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这么多开关组合功能只是微调,10欧到11.110欧。

网友:
这个设计真的可以忽略接触电阻,实在是高明。看看假设是我画的这样取值,是否接触电阻接近1欧也不超0.2%的指标误差。

网友:
起始电阻11.110欧姆~~~~小电阻上并联大电阻~~~大家平时精确调整电阻不都是这么干嘛,,,,

我有时候取微弱信号这样做:三个可调电阻连续与上一个可调电阻的动臂和下臂并联。

网友:
电阻的调整可以通过并联和串联来实现。
一般的电阻箱是通过串联,微调电阻箱是通过并联调整的。具体用哪种关键在于把接触电阻串联在远大于它的调整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