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50l8液晶电视灰屏求助

楼主(2024-11-01):
一台tcl电视,好久没用,现开机灰屏了,拨一边屏线能显示,但图像不正常,换一边也是而且更严重。各位大神,是板坏还是屏坏?

网友A:
液晶屏有问题,插一半有显示,可以屏线垫胶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有问题,插一半有显示,可以屏线垫胶带试一下。

试了,没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有问题,插一半有显示,可以屏线垫胶带试一下。

隔离十多条后能出图像,但有横纹。。。

网友:
屏坏了,没办法修了。

网友B:
割排线后,还要飞一条线...
搜抖音,大把维修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排线后,还要飞一条线...
搜抖音,大把维修视频...

谢谢。找不到呀,能否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