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另类DIY,芒果树DIY嫁接

楼主(2024-11-01):
前年吃了芒果,芒果仔随手扔在门口地里,没想到长到现在已经两米多高了。芒果树结果要好多年,好像嫁接的可以缩短结果时间,说干就干,从附近种的不同品种的芒果树折了条树枝回来嫁结。

人生第一次嫁接,没想到接了三枝100%成活,长的还挺快。

也不知道多久能长芒果,还有我打算明年春天把它种到大盆里,不知道能不能行?因为门口已经种了两大棵番荔枝(释迦果)了,没有土地种这个了。

网友A:
只有是地主,才能去玩种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是地主,才能去玩种殖。

农村人,地还是有点的,

网友B:
芒果本来就是种在地里的,你搞个大盆,相当于囚禁一样,树木的枝叶长不开,怎么开花结果?你还想吃盆栽芒果啊,那就搞个直径一米的大水缸,铲一吨的肥沃土,试一下,也许能成功。

网友:
我没有地!!我不是地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芒果本来就是种在地里的,你搞个大盆,相当于囚禁一样,树木的枝叶长不开,怎么开花结果?你还想吃盆栽芒果 ...

不行就把路边树坛里的树砍了,种成芒果,它现在还小,先种在大盆里,等路边树坛里的树死了,再移植过去

网友C:
芒果,荔枝,龙眼,菠萝密,这些水果,都是要从母树上嫁接枝过来的。。如果用种子直接种。。品种,口味,结果率等等都会变的。。。

一般都是先用种子育种,长出枝条后,在差不多的时候就从母树上嫁接一根枝条过来。。保证树苗可以和母树保持一定的品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芒果,荔枝,龙眼,菠萝密,这些水果,都是要从母树上嫁接枝过来的。。如果用种子直接种。。品种,口味,结 ...

要去嫁接棵 摇钱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芒果,荔枝,龙眼,菠萝密,这些水果,都是要从母树上嫁接枝过来的。。如果用种子直接种。。品种,口味,结 ...

说的对,可惜我知道的太慢了,我种了棵菠萝密就是种子长大的,现在树干有碗口粗了,去年结了四五个,都是比较小,而且肉也不能吃的,不知道现在嫁接还来的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去嫁接棵 摇钱树 。

v我50,我给你寄几个摇钱树树苗

网友:
芒果种地上,树的开枝要大才能结果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对,可惜我知道的太慢了,我种了棵菠萝密就是种子长大的,现在树干有碗口粗了,去年结了四五个,都是 ...

现在枝条太多了。不好嫁接了。。如果还有母树。用压枝的办法好像也能分一棵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枝条太多了。不好嫁接了。。如果还有母树。用压枝的办法好像也能分一棵出来。。 ...

母树是我叔家的,问题是现在这棵大的接着种着又长不出好的果实,砍了又可惜,种了好多年了。
我试着看看能不能先嫁接几根技条,等嫁接的长大了再把原树的枝条砍了。

网友D:
我江苏的,疫情期,我爸就种过芒果核,都长到3、40公分高了,冬天冻死了,不死心,第二年又种,又冻死了。
他是吃剩下的核,都要种,有两个不知道啥的东东,7、8年了,也没结果,一颗他说是石榴,我用手机拍照没识别出来,不过我在看农药介绍时,发现他生的病非常像梨锈病,每年叶子都长毛死掉了,导致树长不粗,有4米高了。
还有一颗拍照识别是李子树,今年开了几朵花(也是7、8年),没能坐住果,我没事干,在他上面嫁接了桃子,把他的芽接到桃树上,两个都活了,看来是同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江苏的,疫情期,我爸就种过芒果核,都长到3、40公分高了,冬天冻死了,不死心,第二年又种,又冻死了。
...

芒果是热带水果,不耐寒的,我也喜欢吃什么种什么,只是活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江苏的,疫情期,我爸就种过芒果核,都长到3、40公分高了,冬天冻死了,不死心,第二年又种,又冻死了。
...

我也喜欢什么都种一下,不过没地,只能在花盆里

网友:
自己弄挺有乐趣的

网友:
要想富,多种树

我也想吃芒果

网友:
只能种地里,种盆里面结出来的果是酸的

网友:
盆里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