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wyse5070的一些总结

楼主(2024-11-01):
1. 音频部份还不错, ALC3253大概100db的snr , line out后面配合一颗TPA6133A2放大芯片,另外又有两路head phone out,分别在前面板和后面板, 用料实在, 一台瘦客户机3路音频输出.
2. 总共10个usb,前面板1个type-c ,连通dp信号,5V 3A的电流,  配有两颗real tek的usb3.0 hub,  真是非常到位.有pd输出,另有bc1.2充电输出
3. emmc有点多余,16g的emmc是SLC的,质量很好并且省电,不是所有emmc都很省电的,但是windows会自动把启动信息写进emmc分区,这操作是没事找事
4. 只有一个sata在m.2接口上,但是我看图纸好像有第二个sata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完整的图纸,谁能分享一下完整图纸?.
5. 一个m.2的pcie, 除了接无线网卡,还能引出usb,也就说其实有11个usb接口,我看到网上有人将这个m.2转成nvme的,但感觉像是传说一样,有没有实际操作过的进来说说?
6. 带一个cac读卡器,好像是NFC的, 感觉没用,这个读卡器走的是usb总线
7. 机器预留了并口,串口x2,vga接口, 应有尽有.
8. 有一个台式机的pcie 4x接口(厚机才有), 这个pcie不能直接使用,必须要转接板,有人说可以直接上pcie 1x的卡,我表示怀疑, 注意这个pcie的供电是直接连输入电源的,非常危险.
9. 这个机器挑内存,我的经验是刷最新bios后单条16g是没问题的,不刷bios不认
10.只能uefi启动,这样的话很多老系统都不能用了
11.内置的20pin是一个usb3.0和一个usb2.0
12.厚机的电源需要130W才能正常工作,不然会开机报警,然后限频工作,但是进系统后可以用thottlestop破解cpu的限频,gpu好像也有限频
13.省电,整机很容易工作在5w已下, 我测试下来,待机极限在3.9W,  cpu可以工作在400mhz, 但是耗电和800mhz好像差不多
14. 没有硬盘指示灯,这个太不方便了

最后: 有图纸的能共享一下吗??

补充内容 (2024-11-7 00:28):
cpu第二个sata和第五个usb3信号线是共用的,wyse5070使用了第五个usb3.0,就不能使用第二个sata

补充内容 (2024-11-12 21:01):
测试证明支持傲腾支持nvme硬盘

网友:
https://github.com/KCORES/KCORES-5070

楼主:
部份图纸

楼主:
主板上的cac槽其实是usb信号线

楼主:
我发现这个机器的cypress ucm驱动很容易引起蓝屏或无法正常启动系统,需要更新到新版,或是直接禁用cypress ucm设备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虚焊,很多人都中招了,建议加强散热

楼主:
如果要使用第二个sata, 就要牺牲掉PCIE4X, 和第五个usb3.0, wyse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进行取舍,显然pcie4x带宽更高,就放弃了第二个sata

楼主:
这样一来就说的通了,为什么要用两颗usb3.0 hub, 就是为了给pcie4x让路

网友(2025-02-11):
可惜非厚机没有焊插pcie插槽。。

网友A:
测试证明支持傲腾支持nvme硬盘

这个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证明支持傲腾支持nvme硬盘

这个是如何实现的

上转接线,key A转key E, 好像是我记不清了

网友(2025-04-18):
想接一个硬盘,各位大神知道那里接12V输出

网友B:
我的机子刷错BIOS砖了,求份编程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子刷错BIOS砖了,求份编程器BIOS

生命在于折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