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轮子能不能启动转?

楼主(2024-11-01):
想把破电动自行车该成一台电动工具,充电的时候,能不能把车子架起了转?

网友:
除了极少数新的智能车有充电检测及保护,其他车随意

网友A:
只要有想法,操作没啥难度,哪怕你把轮子架起来,用驴转圈,还可以发电

网友:
老式铅酸电瓶电动车没有任何充电管理,充电口是直接并联在电池组两端的,可以用

网友:
大部分可以

网友:
可以的 短接开启

网友:
把充电直接接到电池上就可以了

网友:
绝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都可以这么干。

网友:
可以的,直接接电源都可以

网友:
这个目的是什么?

网友:
一边充电,一边空转,看看多长时间能充满吗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新国标的绿源和雅迪,都可以边充边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想法,操作没啥难度,哪怕你把轮子架起来,用驴转圈,还可以发电

哈哈,驴子转圈,倒过来发电

网友:
这个扭矩够吗??

网友:
不考虑电池寿命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看身边的电动车大部分都可以的。

网友:
好像有种车子能一边骑一边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