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下载openWrt找到之后点进去下载,不知道点哪个newifi

楼主(2024-11-01):
~~想要下载openWrt找到之后点进去下载,不知道点哪个,一个这样的表

~~经过坛友指导,以及自己摸索,半猜半蒙,找到了

网友:
我一般在这里下载

注意看目录树
进去后很多固件,页面搜你路由器型号。

网友:
我上次准备进去看小米R1C的看别人刷了想试试,结果找好久没有,放弃了
我记得有个页面可以检索的,楼主可以把型号发出来,这样遇到坛友有的或者有链接的直接回复了你就可以下了
这个界面可以检索OpenWrt Firmware Selector可以试试这个链接输入型号,看能不能出来 https://firmware-selector.openwrt.org/
既然网站能有中文,为什么没有中文界面

楼主:
型号是newifi mini 或者叫联想Y1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newifi mini 或者叫联想Y1

联想Y1我有两个,刷PADAVAN后一直稳定使用几年,没出问题就一直没管了。

网友:
这个看你的芯片是那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