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修复斯柯达晶锐车门防潮膜

楼主(2024-11-01):
此事   为   上次 的 后续     本想省钱,最后费钱。自己维修大众车门拉手故障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

更换模块结束后,留下一个大大的 孔,

原厂是有 一个 5mm 厚度 的 泡绵 贴 者的 ,如果是在外边修车,那就这样了,但是,修复这个东西应该也不复杂,于是就考虑 修复。

第一步,淘宝搜索 原厂 防潮 贴片,无果。

第二步,自己修复。

先买704 胶水。

用 胶水 在 孔洞  描边,A4 纸  拓印。确定尺寸。

找一个 pe 膜,这个膜厚度尚可。拉深度挺好。

中心开孔,和原厂形状一样。

后边补贴片,犹豫胶水没有固化,临时用透明胶固定。

上车,先用透明胶固定。请注意,下雨天,后边可能有滴水。

4个小时候,初步固化,再次补胶水。多打一些,(这个胶水打开 6 个月 就报废。)

由于车门是冲压的,标准的平面塑料贴上去 有  褶皱。用胶水堵住。

检测  胶水  效果。没有任何 缝隙。

等待固化完成,修边,复位。

也补知道是否合适,就这样吧。现在想想,其实有  eva 泡棉胶 也可以,裁剪出 这样的形状,贴上去 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个胶叫蛇胶,专门贴这个膜的

网友:
大众的车门用料真多。

网友:
还是需要一定技能的。

网友:
这次没有发生意外,好失望。

网友:
应该有卖成品的

网友:
用的胶水不对吧,原厂用的胶水一直黏黏的,有点像生橡胶,或者电工用的高压防水胶带那样子。
其实拆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能把原装膜完整的撕下来,修完再原样贴回去就行,原厂胶拆装这一次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修复这个东西应该也不复杂

网友:
原厂胶可以慢慢撕开搞完再贴回去,楼主大意了

网友:
你这个是一次性的,

网友:
晶锐换过几次锁块,那个泡棉随便拿透明胶封上就行了

网友A:
其实原来的那个塑料慢慢揭下来还能再粘回去的,当然不粘也无所谓了

网友B:
话说这个膜起啥作用?

网友:
用蛇胶,一直都是软的不会凝固。以后还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来的那个塑料慢慢揭下来还能再粘回去的,当然不粘也无所谓了

原车是泡沫,撕下来就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个膜起啥作用?

作用比较有限,防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车是泡沫,撕下来就破了

哦,那和我原来的那个车不一样,我原来的是塑料的,边上有胶,还能粘回去

网友:
车厂干过,我负责发放这些东西,胶叫丁基胶,不会干,热了发黏,就是口香糖那个胶,防水膜就是张塑料膜,而已。胶也可以用双面胶,不要那种纸基的,老化很快,现在的胶都很厉害,用那种透明塑料的就非常结实,我在的车厂后来就用的那种膜上直接印了一种双面胶,不用再单独贴丁基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