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屏幕边板二极管发烫

楼主(2024-11-01):
家里海信55寸电视开机看一会就黑屏,但是有声音,根据常规操作,黑屏后先拍一下屏幕,这时屏幕有背光,说明灯条没有问题,某度上查一下,有说主板问题,有说逻辑板问题,还有说屏幕问题,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然后就在某音上关注了2个电视维修博主,看了他们的维修视频,在针对问题现状,脑袋一拍,肯定是逻辑板有问题了,然后买了同一型号的逻辑板,逻辑板到了,拆开电视换上,发现问题依旧,唉!白折腾了。后来采用第二种方案,就是号称断Y的神操作,不过我拿胶带隔离了排线的10个针脚,神奇的是,居然好了,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换上之后的逻辑板:

等到想把电视装上的时候,突然想到其中一个博主说的一句话:“一般元器件有问题或者短路的时候,先观察一下电路板上元器件是不是外观发生变化或者发烫”,然后就一通看一通摸(此方法危险,非专业不建议尝试),最后发现电视屏幕边板上有一个元器件有猫腻,感觉像一个二极管,用手一摸,差点烫个泡,没跑了就是它出问题了,用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现上面的字都被烫没了,对比上面的二极管型号为4267H,网上也没查到有用的信息,查看电视屏幕边条型号是XL BD 55T32-S0J,这个边条是分左右的,我这个是左边有问题了,本来想买一个边条换上的(网上卖的都是成对的),但发现换这个边条是有难度的,排线用的类似胶粘上的,怕越折腾问题越大,就放弃了,最后把电视装上先凑合用着吧。

电视边条上面二极管,型号都烫没了:

网上找的电视边板型号,分左右两个型号:

有哪位大神解释一下4267H到底是什么东西,单换这个需要光一个电烙铁+焊锡丝能搞定不。

网友:
楼主把这个10脚元件认为是二极管也是没谁了?见过10个脚的二极管吗?我认为它是一个排阻,是5个相同阻值的电阻,具体阻值你可以量一下它上边还有的那个4267H,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这个有十只引脚,怎么会是一只二极管。

网友:
现在特殊元件已经认不出来了,还是要多看看拆机帖子,增加知识量。

网友:
什么都不用换,把这个拆了,用导线直接对向链接即可。

网友:
看着像是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