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杀一条电脑品字头线修复35元买的美的(YL50Easy203电压力锅

楼主(2024-11-01):
修复35元买的美的(YL50Easy203),电源线被煤气灶烧坏了,美的这货为了节约成本连品字座都省了,电源线直接压接到锅内了。这个操作利于捡漏了,牺牲了一条不错的品字头线

网友:
看内部确实成色很新!家用电器如何经常搬动,拔插电源线的话,电源线部分很容易松动接触不良,所以电源部分没有采用活动插头我认为也有一定道理!

网友:
哈哈,想起来那个把电锅当普通锅放灶上烧的了

网友:
楼主做的很好,这种电饭锅电饭煲之类的接线,最好线接线,然后上锡,再用黄腊管套住上锡的地方,防止高温断开,烫到别的线。最好别用电工绝缘胶布,会高温熔化。

网友:
我手头上有根1.25*3的品字线,不是国标接口的,前两天换了个插头换成国标插头了,不知道 哪里能用到

网友A:
一看就是新手接线,应该要两条铜线接头打散对插互相缠绕然后上锡,要么端子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新手接线,应该要两条铜线接头打散对插互相缠绕然后上锡,要么端子压接 ...

懒了想到焊接温度不高就没有铰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新手接线,应该要两条铜线接头打散对插互相缠绕然后上锡,要么端子压接 ...

合格电工

网友:
成本都节约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新手接线,应该要两条铜线接头打散对插互相缠绕然后上锡,要么端子压接 ...

我是从电工那学的

网友:
用料就那样

网友:
用热缩管,套管有时会跑,小心连电。

网友:
都是代工装嵌时代了

网友:
焊点有点差

网友:
电脑品字头线比较长,剪掉一半多,估计就够了,剩余的接个三项插头还可以给品字头电器使用。

网友:
应该使用压线端子连接……

网友:
线头应该拧一起再焊接

网友:
标签很干净,确实没怎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