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行者码表白屏维修,全网第一成功修复帖

楼主(2024-11-01):
自行车骑行界,目前凑和能用的APP也就是行者,具备本地排行功能,但至从搞软件的做了硬件(行者码表),似乎公司状态越来越差,现在连客服都联系不上了,APP也很久没有更新了,前几代的码表就更没有什么更新了。

我先是淘了个百锐腾的310码表,想着是9年前的产品了,功能有些跟不上时代,导数据要先导入百锐腾APP再导到行者APP(行者APP早期是可以直接导入百锐腾码表的数据的,自己做硬件后排它了)。又淘了行者的码表玩玩。
先说行者码表小G一代,屏幕是段码屏,与主板连接用的斑马条,感觉好低端,功能单一,屏幕固定显示数据,也无法调整。
又收了两个小G二代,一个是小G,功能与小G一代一样,屏幕大了一点,显示数据只多了个坡度。小G+屏幕大小与二代小G是一样的,多了个预估功率的数据显示,没想到的是二代的小G和小G+的屏幕仍然是段码屏,屏幕与主板连接改用了FPC,也就是屏幕升级成了COG屏(驱动IC在屏上),这一升级问题来了,大面积的白屏不显示(就是屏幕背光亮,不显示数据)。
我猜测就是这个白屏事件,可能是导致行者公司业绩下降的原因,毕竟免费换机损失很大。
这种码表根本无法与9年前的百锐腾310比,功能太少,太单一。百锐腾310除了数据传输慢,功能很全面,仍然是入门首选,二手的才一百左右。

我拿到的二代小G和小G+都是白屏不显示故障,到手后进行了下面的拆机研究。

左侧为二代小G,右侧为二代小G+,可以看出来,主板是一模一样的,屏幕的FPC上有不同的标志,毕竟外观是一样的。二代小G是400,二代小G+是390。
拆机后发现,把屏幕拆下来,放一会儿再装上,屏幕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关机再开机就又白屏不显示了。
两个机型的屏幕交叉安装了一下,都可以显示,但应该是主板的软件有区别,显示不正常,毕竟段码屏的内容不同,软件没有做兼容设计。

进一步分析发现,屏幕连接器主板上的110nF电容处,屏幕正常显示时的电压是4.5V,白屏的时候电压是0。而且正常显示的时候,4.5V电压慢慢下降,直到降为0后,屏幕变为白屏故障状态。

把110nF 电容更换为较大容量的电容,也只能延长屏幕由正常显示变为不显示状态的时间,无法消除故障问题。说明此脚是控制屏幕对比度的,对比度为0时,屏幕不显示。
不装屏幕时,此处也没有电压,说明电压的产生是在屏幕上的驱动IC产生的,驱动IC为COG工艺,个人无法维修。

找了下主芯片的原理图,也没有看到对比度电压产生的电路,证明是在屏幕上的。
从电池正极飞一根线到110nF电容处,屏幕可以正常显示,而且会一直正常显示,不会再慢慢不显示了。中间串了个2K以上的电阻限流。
关机,再开机,屏幕仍然会是白屏故障,把电池断开,过一会儿再上电,屏幕就正常了。
解决故障现象的办法就是断电,断电一会儿再加电,码表自动开机就是正常的。

先是接了个常闭的按键开关,发现容易误操作断电,又改成了下面的拨动开关。

装上屏幕,维修完成,使用的时候带个套。

此方法的缺点是,码表不防水了,每次开机,要等搜索到GPS后,才会显示时间。
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码表的数字显示黑度也会下降,但能看清楚。
电流不影响,实际测试飞线供电和不飞线供电两个状态的待机电流相差4个微安,没错,就是4个微安。
码表正常工作电流是35毫安左右,待机电流0.0002毫安。

网上有人把码表拆开,在连接器位置用螺丝刀乱戳,屏幕会正常显示,其实是电源短路后,屏幕复位了,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再次关机开机可能仍然是白屏故障,也可能会正常一段时间。
乱戳很容易烧主芯片,电池断电比较好。断电20秒再上电就会正常显示。

产生这种白屏故障的原因,猜测可能是屏幕上电时序不正常,屏幕驱动IC的质量也太差,具说南方潮湿地区故障率比较高。
在行者APP的问题必答模块,要码表的维修原理图,也没有人理会。这个办法目前是全网唯一可行的维修办法了。

楼主:
编辑出了小问题,编辑时是正常的,发布后就不正常了,凑和看吧

楼主:
顺便吐巢下,行者二代小G+有功率预估功能,但导入APP后,功率一栏仍然无法显示,要购买会员才行。有点不厚道了。
硬件付了费,还得付软件费

网友:
现在北斗精确了。

网友:
观摩学习了,正好在用二代行者小G+
一直不太明白他的温度数据来自哪里,而且每天第一次开机搜星都比较慢

网友:
2015年左右,行者这个APP初现,当时体验很好。后面忙于生计,就不怎么骑行了,车子也吃灰了一年又一年,现在不知道APP啥样了。
不过现在的智能手边/手环应该也可以替换这个了,都已经集成北斗定位了,精度很好,变一个车道都能识别出来。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行者码是什么码?口罩时期用的码?

网友:
能够分析出来,有了思路,动手能力强,肯定能修复

网友:
行者不爽有手机APP吗

网友:
也算是解决了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屏幕里面芯片有问题

网友:
现在手机可以代替码表了,买个手机支架装到车上就行,还能导航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