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探讨一个关于各公版固件开卡的SSD在Raid上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4-11-01):
之所以放在这个板块说是因为主要还是固态硬盘固件上的原因。
我发现一个问题,严格说是现象,就是目前所有公版开卡工具和固件做出来的固态硬盘都没法在阵列卡里组阵列,我在LSI的9272-8i、9270CV-8i、9361-8i都测试过,接入可以正常显示硬盘在线,但一旦你进行组阵列,不管是R0 R1 R10 R6等等模式,阵列卡最后都会把硬盘踢出阵列,表现的现象是一开始刚组阵列时是好的,使用都正常,但一段时间后硬盘就被踢出了,有时候是热启动一次就踢出,然后冷启动电脑又能看到硬盘,同时显示阵列丢失,硬盘有阵列信息,可以找回,你找回阵列后又会重演一开始的踢出。我测试了几乎所有的2246EN固件,一部分2258H固件,都是这样的,但我没有除LSI以外的阵列卡,不知道别家品牌的是否会这样。最后我总结应该是LSI阵列卡对硬盘的固件的某种检查,应为哪怕是西数的绿盘固态都能正常组阵列,所以不可能是“消费级”和“企业级”之间的问题。我一直想找到公版固件这个“Check点”,看能否骗过阵列卡的这个检查。
如果有人成功用公版固件开卡的SSD在阵列卡上组成功阵列,希望回复阵列卡型号,不是HBA卡的IT直通模式哦,是RAID卡,至少也是HBA卡的IR模式,Intel主板自带的那种软Raid不算。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SN号相同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SN号相同的可能?

这种低级错误不会范的

楼主:
多年前还买过一块国产固态硬盘,也是没法挂上阵列卡,那时候对这部分还不懂,后来退了,还说硬盘有问题,拍了视频,卖家看了也没办法只能同意退货。现在玩DIY固态才知道,那卡应该是公版固件开的,也属于手搓盘,至少也是重新刷过的,所以用不了。现在倒好了,这个方式变成检测是不是官方原版固件的办法了,只要是进步了这列被踢的,一准是刷过公版固件的。打字这会儿我还拿了之前发帖的那两块SAT-LGA60的盘测了,照样不行,连最最普通的Raid0都做不到。

我做完Raid1没重启,用快速初始化阵列,然后各种磁盘测试,全部OK,性能也是Raid1的性能,然后热重启,盘没了,看不到了,关机冷启动,盘又看到了,显示丢失的阵列

楼主:
对了,我还特意用了标准的WWN串号,一开始以为从那里判断的,反正所有信息都和正常盘一样,当然SMART信息结构没办法变,就是一眼就知道那是什么主控开的卡的那种样子的,像2246EN、2258XT这种特点很明显的。在这里问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一样DIY固态,然后还玩阵列卡的

网友B:
公版固件开卡在阵列硬盘盒上用的多了。不知道阵列硬盘盒和你说的阵列卡有啥区别,,,用非公版软件开不就完了。46en和58xt流出的都有非公版软件,,那个smart信息就跟马牌主控那种傻 b信息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还特意用了标准的WWN串号,一开始以为从那里判断的,反正所有信息都和正常盘一样,当然SMART信息结 ...

我感觉是你的raid卡比较保守吧,我用的马牌的纯sata raid卡没这问题,我朋友的SAS卡好像听他说会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你的raid卡比较保守吧,我用的马牌的纯sata raid卡没这问题,我朋友的SAS卡好像听他说会挑盘 ...

啊?那你用的马牌的阵列卡是什么型号的?望告知~
我确实用的都是LSI的原装的SAS卡,只不过线是SATA的线,我还是觉得是LSI动的手脚,故意对公版固件的SATA固态不支持,因为他们家的阵列卡占有率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版固件开卡在阵列硬盘盒上用的多了。不知道阵列硬盘盒和你说的阵列卡有啥区别,,,用非公版软件开不就完 ...

你说的那个应该都是软Raid,或者就是硬盘笼。软Raid都是骗骗人的,以前风靡一时的奥睿科的Raid卡,一杯奶茶就能买的那种。硬盘笼的话其实就是架子,后面接的也是阵列卡。这里说的都是有实体ROC芯片的硬Raid卡,最起码也是刷了IR模式的低端HBA卡。主要也就是穷,应为标称支援固态硬盘的整列卡目前入门级的都要5位数好像。

楼上的“perter”给了我一点点启发,我又看到了希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应该都是软Raid,或者就是硬盘笼。软Raid都是骗骗人的,以前风靡一时的奥睿科的Raid卡,一杯奶 ...

我测试了,用的是lsi 9268 2246EN,2258H都可以,关机重启,阵列也还在

网友:
工具截图,请看

网友D:
开卡的时候,CDI写成 INTEL以及INTEL SSD的名称,在DELL 710P mini上正常使用,主控2258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用的是lsi 9268 2246EN,2258H都可以,关机重启,阵列也还在

感谢提供信息!单盘Raid0好像是可以的,不太会出错,你试试Raid1或者Raid10,如果这两种可以那就确实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卡的时候,CDI写成 INTEL以及INTEL SSD的名称,在DELL 710P mini上正常使用,主控2258H ...

感谢!你是指型号名称那边吗?我曾经用Intel的企业级型号和镁光的型号都不行,还是有别的其他位置的字串?你现在组的Raid什么,我双盘Raid0、Raid1、四盘Raid10都会随机踢出阵列,单盘Raid0基本都可以。

网友E:
普通硬盘一般是wwn和sn为准来组raid的。固态的也应该差不多。注意wwn要标准,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找个原装的硬盘看一下它的wwn,后面几位改一下,注意每个盘的wwn和sn都应该不一样但是要合标准。

网友:
可能是raid卡对盘的一致性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硬盘一般是wwn和sn为准来组raid的。固态的也应该差不多。注意wwn要标准,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找个原装 ...

这个问题肯定会想到的,早就严格测试过了,不是这些原因,已经确认了,就是LSI的卡的问题,因为它占有量最大,而它完全支持固态硬盘的阵列卡目前还是很贵,所以才不让普通公版固件的固态硬盘能接它早期的阵列卡,说是早期,那是对企业和数据中心来说的,对普通用户都是足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你的raid卡比较保守吧,我用的马牌的纯sata raid卡没这问题,我朋友的SAS卡好像听他说会挑盘 ...

再次感谢!根据你的信息,我在马牌9230上测试通过了,从StationDrivers下了最新固件和管理工具,双盘Raid0、Raid1,四盘Raid10都没问题,重启了二十多次都很OK,顺序读取正常,4K略低,但完全够用。另外确认了一点,LSI阵列卡(目前测试过的ROC芯片为SAS2108、SAS2308、SAS2208、SAS3108)踢公版固件的阵列卡确实是它主动为之,表面上说是消费级固态不适合组阵列,实则是博通为了确保它的支持固态硬盘的阵列卡的市场地位。

目前来说此问题讨论已有结果,感谢上面回复的兄弟们,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