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洋垃圾笔记本电脑总有一股海水味

楼主(2024-11-01):
那种味道很多电子垃圾电器上都有,有办法消除吗?

网友:
我有个小米的 也有这个问题  查过是电源问题 通病   你这个 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具体的还要找找看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怀孕了,带载掉电

网友:
如无意外是电源或才背光的问题

网友:
灯条问题,换灯条

网友A:
明显是启动保护,电源或背光灯珠

网友:
开机捞格闪一下就灭,灭了后不要关机,用强光手电早色屏幕,看屏幕上有没有显示内容。有的话就是背光问题。没有的话检查电源。另外背光问题也可能是电源性能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启动保护,电源或背光灯珠

是这两方面问题

网友:
换掉电源板上面的所有电容

网友:
检查电源供电正常,就是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
CPU问题,温度过高出现虚焊,温度降下来能看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