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铂瑞Borui电动牙刷

楼主(2024-11-01):
使用多年的电动牙刷有电不动了,习惯电动牙刷刷牙真的不会也不适应手动牙刷,只好拆开看看有没有可能修复。结果发现电动机锈蚀严重,没有替换的同型号电机,只能罢手丢那里购买新的电动牙刷用。

网友:
都入土了还修啊

网友:
防水没做好?

网友:
牙刷头该换了

楼主:
如果能够修复,应该说还能再战三年。

楼主:
老产品的防水设计有问题

楼主:
就是的,准备更换牙刷头了。

网友A:
把电机拆开看看能修不

网友B:
看电机的锈蚀程度,进水时间应该不短了。

网友:
这个偏心电机吗?可以扔了,买个国产品牌的也就几十块,还是声波电机,摇摆振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拆开看看能修不

电机比较小,能拆开也没有相应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的锈蚀程度,进水时间应该不短了。

应该说时间不短了,总觉得经常见水的东西,防水没问题,拆开看防水是这款电动牙刷的鸡肋。

网友:
可以换个电机吧,应该有卖的

网友:
偏心电机早期产品

网友:
电机可修复,我修过好几支了

网友:
这个效果不行,震动幅度小

网友:
可以拆一个无人机上的空芯电机,大小差不多,转速和适用电压差不多

网友:
锈成这样,漏水很久了吧

网友:
在用的素士牙刷也是进水,后来每次用完甩几下再用毛巾擦干,3年多了还好。

网友:
我的牙刷头也被刷开花了,不知哪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