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怕供电不正常么?

楼主(2024-11-01):
供电不正常,是否有可能把硬盘搞坏?

哪种硬盘更怕供电不正常,机械硬盘,还是固态硬盘呢?

网友:
都怕供电不正常。没有谁怕谁好点的事。

网友:
电子设备都怕供电不正常的好吧,,,电压跑高了可都会烧坏的。。。

网友:
供电不正常分为:突然断电,电压不稳或高或低,电源纹波过大

总之,都要避免。

网友:
当然怕啊,供电不稳,容易挂硬盘啊

网友:
SSD倒没有那么怕供电不太稳,但HDD那是对供电绝对敏感,轻则工作异常重则直接打磁头报废.

网友:
刚7月和教训,黑群的三个硬盘在不停的供电不稳定的情况下断电重启,一天30多回,第二天就挂了一个,其他两个也有问题,虽然不是坏道什么的,但是总用着不放心了。

网友:
都怕供电不正常

网友:
需要供电的硬盘 都怕

网友:
所有电器都怕供电不正常。

网友: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怕供电不稳。

网友:
区别在于坏了之后  固态 估计找不回文件 机械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看拆机,那种企业级的固态可能更耐操一点吧,毕竟里面各种小黄豆钽电容,就算电压波动大,有电容顶着,也保险一点。
同样的道理,监控硬盘好像也是一样的玩法,去年下半年房子漏水,水进到录像机机柜里,把其中一块硬盘给搞坏了(说到这,不得不骂一下海康,机器里面的硬盘竟然是肚子朝上安装的),买了新盘后,老盘我拿去拆了下,发现是水把电容给腐蚀了(电容的脚已经氧化成黑色的了),然后那一排将近20多个电容坏了有一半还多,用铁板烧全给拆下来了,想着在某宝买点电容换上碰碰运气,但手上没有能量电容的万用表,不确定具体的容量,所以作罢了。

网友:
硬盘最怕供电不稳了,机械硬盘尽量不要用硬盘盒来使用。

网友:
机械硬盘,固态硬盘都怕供电不足,都会损坏硬盘。

网友:
不只怕,而且是怕死了

网友:
我觉得机械硬盘更怕供电不正常

网友:
机械更怕,固态有些还好。
俺因为供电的事儿干坏了三块,一块希捷3T,一块2T,一块1T,3T和2T都是磁头挂壁了。

网友:
供电必须正常,都怕不稳定

网友:
NAS上容易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