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阳台的几盆花弄了个滴灌系统

楼主(2024-11-01):
坐标赣南,每次回湖南都要把花盆搬到厕所,用水龙头滴水来保持不死,寻思还是弄个自动滴灌吧,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个~其实在湖南老家已经装了三套了,每套都在13盆以上,一年多来还算可以~
材料:水龙头,最好是洗衣机水龙头;12v进水电子阀,12v路由器电源,定时插座,园艺4/7滴灌毛管,8/11 pe管,8L耐菲特稳流器+4管弯箭套装,4分单出口快接+4/6内丝接头,生料带……

楼主:
老家的两套,用了一分二出水头

实际发现这种滴头不是很好用

今天弄的这套,用了带稳流器的套装,效果还不错,据说目前以色列的滴灌系统是最好的?
智能定时插座,14块钱不到,可以设置定时开和关的时间也就是定时浇水,每次浇的时间,每天两组, 每星期自动重复。
装在浴室了,用塑料袋套上来防水。

由于用的是楼顶储水罐供水,水压低,因此用了12v无压进水电磁阀。

把水龙头的快接头拆掉不用,直接拧上4/6分快接。出水口插上8/11的PE管,粗一点可以保证水量。

8/11管分通过4/7毛管接到稳流器,然后一分四的3/5毛管出水。

本来想买弯头出水的,结果选了直箭的...

-完毕-

楼主:
先是手机发帖,结果图片太大,转到电脑发。

网友:
大哥细心人啊,我养盆栽养好几年都没养超过1年

网友A:
短期离开还可以,如果是离开几个月一年那种,万一定时器坏了就枯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期离开还可以,如果是离开几个月一年那种,万一定时器坏了就枯萎了

就 下一个帖,问远程开关的,我留言担心远程启动,比如电暖器上边盖着东西,远程开机就可能火灾了。花草这个,大不了死掉。

网友:
这个严格来说不是滴灌吧

我尝试过无电方案,细水长流,图4那种根本流不出来,因为没水压,只能有电方案定时大开大合

网友:
这个可以,不过少了种花的乐趣。

网友:
滴灌不如喷雾

网友C:
干湿交替才能养好花吧,长期保持湿的状态对植物不好,当然如果是地栽那随意。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这样省水省人工也挺不错的,一套下来也没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 下一个帖,问远程开关的,我留言担心远程启动,比如电暖器上边盖着东西,远程开机就可能火灾了。花草 ...

那你再装个监控,就可以看到有没有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装个监控,就可以看到有没有盖

那监控要是也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湿交替才能养好花吧,长期保持湿的状态对植物不好,当然如果是地栽那随意。 ...

种了风雨兰和月季,在花盆底部小孔塞纸巾供水,一个星期回来后,发现花都要开疯了,所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搞了一套,不过我用的低压的、

网友:
这个不同季节蒸发量不一样,有时有时连阴雨天,楼主如何匹配滴灌开启时间?

网友:
之前你好像搞过一个联网的吧?那个不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