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202万用表维修请教

楼主(2024-11-01):
最近二块钱一斤淘来的,打开看做工不错,除了那个牛屎全直插原件。就是开机滴滴报警红灯亮,,液晶屏有数字显示和挡位指示小数点变化,只有一个挡位不报警(蜂鸣器档或者交流200mv档,拆过拨盘,安装位置有可能不对)
拿来时,保险管已经断了,是不是原主测高压了?

大家给参谋参谋,是不是AD芯片坏了,44脚,应该是7106,焊点尺寸正好可以直接安装贴片7106芯片,这个芯片才两三块钱包邮,确定故障的话,值得换一下啊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牛屎天灵盖都裂了,应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天灵盖都裂了,应该坏了

没有裂,是液晶屏折叠造成的擦痕

网友B:
真漂亮,值得修。向“我是不会修”大神请教

网友:
铲掉换下试试

网友:
先检查2个输入保护3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值得修。向“我是不会修”大神请教

阿修说不会修

要不送你一个吧

网友:
这个表你要先把电解电容坏了,电容容量都很小了,清理一下转盘

网友:
还有转盘拍一个看看

网友:
我咋看着和我以前拆解的UT56布局差不多,你看一下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