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理摔出问题的老伙计

楼主(2024-11-01):
昨晚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老伙计米霍克从桌子上摔下来,心疼的我赶紧去给它拍灰,顺手捏了一下开关,声音不太正常了,嗷嗷的惨叫,就像冲击钻发出的那种声音。今天下班回来,给它开肠破肚检查问题。一开始怀疑波箱的齿轮摔断了齿,接上电池一听发现是从马达里传出来的惨叫,把马达给剥光了,仔细观察,里面有一些铁屑,一个垫片,不知道怎么进去的,用手电照了一下,发现两片括号磁铁一上一下,原来磁场不对称造成的。拿镊子从洞里捅了捅,挪位的那个立即回位,再次试机,这次没有发出惨叫,治好了。
顺便看了看波箱,前几个月加的油,早已成了油泥,手上没有合适的油,所以没管它。上次加的是轴承用的黄油,由于粘度太高,旋转无力,给点了几滴机油,稀释了一下就很顺畅了。这次都不知道加什么油了,以前买电锤的时候随机送了一瓶气缸润滑脂,不知道那个能不能用。
谢谢欣赏!

网友:
这种磁铁是用U型钢丝固定的,容易错位。

网友:
没有上传电钻惨叫的音频,只能给中评

网友A:
前几年24块入手的

网友:
还有进头发缠绕的

网友:
拆机辛苦,加分奖励!

网友B:
前年也跟风入了把米霍克,比较轻巧,就是手柄S型,手感总有点的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24块入手的

一开始是19块9,我觉得不需要,后来29.9忍不住手痒还是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年也跟风入了把米霍克,比较轻巧,就是手柄S型,手感总有点的怪怪的。 ...

还行吧,那握把握的挺舒服。

网友C:
这样扣了还能用的住?不会一带载磁石就又被推移位了?

网友:
同款,我的米霍克原厂齿轮箱加的油估计不行,太稀。爬油一直爬到电机换向器导致一运转就打火冒烟。后来拆开清洗了下,重新换油。现在还在服役中。不过我的换向开关很硬,要花很大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扣了还能用的住?不会一带载磁石就又被推移位了?

将就用,里面肯定有胶固定,现在都是油,不太好粘

网友:
可以合理的换无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