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68型号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4-11-01):
手头上有两个SM3268主控的板子,其中一个是3268P,另一个是3268M,这两个主控的外形大小也相差很大,请问一下现款主控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另外量产工具是否相同的呢?谢谢!

网友A:
好象是P支持8CE,M只支持4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P支持8CE,M只支持4CE

我怎么感觉好像弄反了?

网友:
M 支持8CE,P支持4CE

网友:
楼上正解,M支持8CE.

网友:
Sean的这个写保护3268P 的板子我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C:
慧荣DiskControl (U盘量产神器)基本上慧荣U盘通用,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慧荣DiskControl (U盘量产神器)基本上慧荣U盘通用,简单方便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该软件和教程吗?

网友:
3268M支持8ce,p支持4ce,量产工具通用的

网友:
大主控的是支持8C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好像弄反了?

记不太清楚了。好久没摸了。

网友:
支持的ce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