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几年前换油剩下来的机油还可以使用吗?有没有保存期的。

楼主(2024-11-01):
几年前换油剩下来的机油还可以使用吗?有没有保存期的。

网友:
照片中这种机油保质期只有半年

网友:
两脚生物专用机油

网友:
可以在要求没那么高的地方使用,比如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一类设备!

网友:
听说机油有效期,

网友:
密封应该没关系

网友:
我以前也弄了点汽车发动机的机油现在发现变粘稠了不能用了。

网友:
新车不舍得用,旧车无所谓

网友:
我还有几桶未开封的埃索傲超能,当时搬家收起来忘记了

网友:
这机油明显不能用了,都起泡了啊

网友:
我两年前换机油剩下一点的全合成机油,不知道能不能用,每年换机油都会剩余一点

网友:
有保质期,可以会吸水,不能用在车上。

网友:
才几年而已,只要没开封,放心用。

网友:
厂家保质期5年,开封后半年吧

网友:
我也有一罐没有开封的油,就是不敢用......

网友:
没开封的可以用,只时换油周期短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碳基生物专用的机油,保质期一般只有半年吧?高性能的只有7天。一直冷藏存放超几个月也没事。不影响润滑效果。

网友:
慢慢吸水就变质了。

网友:
每次留下1L左右,为什么厂家不出3L装的。不过看到有人用气泵把多余的机油吹出来,靠重力放是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