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锂电池感应灯电池扩容加开关

楼主(2024-11-01):
如题,就是这个东西,父亲买的,没问多少钱,估计便宜货,内部电池150mAh,背部磁吸,贴在柜子门上,两天就暗了,搞得他白天总是要收起来。

内部长这样

这是要扩容的电池

由于本人电子菜鸟,不清楚待机电路到底耗电多少,反正就是把开关加上去了。拨动开关焊在电池正极上,接线处都假热缩套管,拨动开关用热熔胶固定在外壳上。

开关外观,这下按照容量比例的话,应该要续航一周以上了,白天关开关即可,管它有没有用。

感应灯增加常亮开关: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114-1-1.html

补充内容 (2025-1-1 10:51):
电量在坚持了2个月之后,有一个晚上老父不小心调成常亮之后没电了。。。

网友A:
不是要加个光敏电阻么,白天不亮就好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B:
150mAh的电池一般来说不至于2天就变得很暗了,除非它频繁的触发。如果光敏电阻(板上那个CDS)反馈正常,怀疑是有漏电,有条件可以用万用表mA档测一下待机的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加个光敏电阻么,白天不亮就好了...

本来就有,但是耗电还是快所以加个开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mAh的电池一般来说不至于2天就变得很暗了,除非它频繁的触发。如果光敏电阻(板上那个CDS)反馈正常,怀 ...

感谢,我抽空试试

网友C:
加开关后如果续航时间长了,那就是有漏电,如果一样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加个光敏电阻么,白天不亮就好了...

板上有C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mAh的电池一般来说不至于2天就变得很暗了,除非它频繁的触发。如果光敏电阻(板上那个CDS)反馈正常,怀 ...

我似乎发现了关键点。。。充电时有红色LED灯,但是这红灯在明亮环境下是很暗的,也就是说白天充电可能充不进或者没充进去多少,把灯反过来充电灯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开关后如果续航时间长了,那就是有漏电,如果一样就是电池不行了

我似乎发现了关键点。。。充电时有红色LED灯,但是这红灯在明亮环境下是很暗的,也就是说白天充电可能充不进或者没充进去多少,把灯反过来充电灯就亮了

网友:
用作柜子的照明,当然要安开关。不过这开关最好安在柜门上。开门亮关门灭,如同冰箱照明

网友:
150mAh的确太小了,厂商在看不见的重要部件缩水

网友D:
一周充回电就满意了看我改的3个月充一回,正常应该很省电的,不用加开关的

网友:
加开关绝对可以省电,不过麻烦。可以尝试加光敏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似乎发现了关键点。。。充电时有红色LED灯,但是这红灯在明亮环境下是很暗的,也就是说白天充电可能充 ...

你把万用表mA档串联在电池正极和板子的正极之间,然后分别测一下充电电流,就是小夜灯正反面放置,分别测一下,然后再拔掉充电器,测一下小夜灯的待机电流。总觉得你这个小夜灯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周充回电就满意了看我改的3个月充一回,正常应该很省电的,不用加开关的 ...

没有图,中评

网友:
也有一个一样的有感应功能,晚上起夜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万用表mA档串联在电池正极和板子的正极之间,然后分别测一下充电电流,就是小夜灯正反面放置,分别测 ...

待机电流0.13mA,正反放置的充电电流均测不到,可能因为电是满的,这点在我焊回去之后发现确实红灯是不亮的可以证实,用了两个晚上不用充算是可以的

但也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因为想测试点亮电流,但串了万用表之后可能是内阻大了无法点亮,几个档位换了都不亮,最大20A档

万用表是胜利VC9801A+,4个0有背光,黄色,网上有些图是橙色的,2018年在闲鱼80块买的个人闲置,到手内部塑料袋是未拆状态,需要剪开那种。但是也出过奇怪毛病,就是有一段时间用得少,电池低电量(附送的胜利标9v电池)没去换它,Power键失效,但长按Hold可以关机(也可能是电量不足开背光失败才关机),后来换了电池在低电量时也出现过,再后来目前是正常的

网友:
外挂18650解君忧…

楼主:
18650就不能磁吸贴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