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MAIWO麦沃小易驱线拆解

楼主(2024-11-01):
上图,不废话,手机不方便发帖,每一行对应一张图片

6块一个,要啥自行车

确实是usb3.0

这玩意居然也用超声波焊接,,?只能破坏外壳了

电路板正面,线好细,但是我试着带了2.5寸机械,能认能读写,没啥问题

反面特写

芯片特写,JMS578主控方案

网友:
好像拆机硬盘盒电路板加了跟USB线

网友:
3.0的还不错呀

网友:
单口供电 够吗?

网友A: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给硬盘做移动盘用不错

网友:
大的读卡器!

网友:
固件硬盘估计问题不大,机械硬盘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可以啊

线是细了点,电脑的usb输出够应该没问题,我手机otg接了st9500325as没供电不够的情况

网友:
3.0的可以呀

网友:
USB3高速接头。最好测试长时间拷贝,有的拷贝到硬盘里文件,打开出错,有的带出错弹窗好点。

网友:
没外接电源啊

网友B:
是不是关注店铺送5元,再搞个5元回头客?  我撸了他家好多3.0移动硬盘盒和硬盘放置盒。质量还不错。

网友:
带机械硬盘不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C:
同款易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关注店铺送5元,再搞个5元回头客?  我撸了他家好多3.0移动硬盘盒和硬盘放置盒。质量还不错。 ...

闲鱼买的,本地自提6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易驱线

哈哈,这玩意不好无损拆开

网友(2025-01-19):
还是以曲线,看看对比下之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