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动平衡有人做过吗?

楼主(2024-11-02):
起因是把自己的飞致150前轮原配的真空胎,换成了内外胎的结构,加上自己换胎的时候手潮,新的内胎给撬了两处漏气,好在装备足给补上了不漏了,但是早几天出去骑了70公里,发现比原装的胎震动大多了,怀疑是动平衡有问题,我的四轮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市区速度不快没毛病,一到高速方向盘明显抖得厉害,到维修店甩了下轮子的动平衡,问题就解决了。由此的出结论,如果速度达到一定的层次,可能轮子的动平衡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一般的汽车维修店,它还真不一定能做摩托车轮子的动平衡测试,有没有一种在家里业余情况下就能搞定的办法呢?

网友:
这个全凭手感和经验吧!看人家做过,往轮圈上插铁片调整平衡,感觉光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A:
摩托车轮毂中心孔太小做不了

网友:
没听说过两轮还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轮毂中心孔太小做不了

能否机加工做一个夹具呢?

网友:
自行车轮在家也能做啊!拆下车轮及轴,把轴放在稍软的架子上,转动车轮。若轴抖动那肯定是不平衡了

楼主:
对于时速在40以下的电自,个人感觉问题不大。但我也看到过有人给自行车的轮组做动平衡的。严格来说应该算静平衡。办法就是把轮组放在阻力极小的两个轴承之间检查是否有明显的重心然后配重到自由转动不停留在某个具体位置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轮毂中心孔太小做不了

只要想做还是能做的,只看有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机加工做一个夹具呢?

汽车的动平衡机,中间那个转轴是非常粗的。大孔可以用套子转小,小孔不能转大。

网友B:
低速行驶下动平衡影响不算太大吧,四轮做动平衡是因为转速太高了。另外,两轮如果真感觉到可能动平衡影响了,为了个人安全,还是降一下车速吧。当然了,追求极限的也有,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行驶下动平衡影响不算太大吧,四轮做动平衡是因为转速太高了。另外,两轮如果真感觉到可能动平衡影响了 ...

我的是飞致的150摩托车,平时一般的速度也就50-60,对比之前的真空胎感觉龙头的震动就很明显了。当然我帖子里也说了,对于电自这一类,影响不大,放心骑就是了。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听楼主这么一说还真不知道哪里有做摩托车动平衡的,回头我问问厂家售后看怎么说!(我是豪爵125踏板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时速在40以下的电自,个人感觉问题不大。但我也看到过有人给自行车的轮组做动平衡的。严格来说应该算静 ...

是的,如果是后轮链条要去掉。以最低为标志,自由慢转轮不固定部位停留在最低就合格。前提是轮轴阻力尽可能小。固定停留就在对面配重。

网友C:
手动调一下静平衡吧!先要保证静平衡正常吧。
我没有见过摩托车调动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飞致的150摩托车,平时一般的速度也就50-60,对比之前的真空胎感觉龙头的震动就很明显了。当然我帖 ...

应该差不了那么多,还是看看您换的这个新车胎吧,我遇到过内胎打起气之后粗细不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调一下静平衡吧!先要保证静平衡正常吧。
我没有见过摩托车调动平衡的。 ...

没有架子,打算在车上卸掉卡钳测试一下了。后轮还要卸掉链条,打算搞起。

网友:
两个平行的导轨水平放置,车轮连轴一起放在上面,用手轻轻转动,每次停止最低点都做好记号,如果均匀分布的话,起码轮胎是平衡的。

楼主:
汇报一下,今天把前轮的卡钳拆了,顺带把两个轴承重新做了下保养,直接就在车上转的轮子,转了N次的结果,好像也没发现有明显的重心点。车轴也打了点油降低滚动阻力,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不过一体化轮毂有点左右摆幅大约在2毫米左右,这玩意不像有辐条的可以调整,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凭空多出一个闹心点。。。
汇报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今天把前轮的卡钳拆了,顺带把两个轴承重新做了下保养,直接就在车上转的轮子,转了N次的结果, ...

能调整好辐条车轮的都是高手,以前看到过修车师傅自己动手调整辐条车轮的摆幅;骑了几十年,反正自己从来就没有办法调整好辐条车轮的摆幅。

网友: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