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C3842充电器维修疑问

楼主(2024-11-02):
红色是整流后正电压,橙色是GND

2脚直接接了地,是不是只通过1脚比较和3脚电流反馈输出的意思?另外电流检测电路有个R9也烧黑了,这个R9是什么用途,阻值要取多大?(R9在图中最右侧,就在3脚出来没多远,一边是三脚一边是接地)

网友:
类似电路满大街都是

网友:
找一张电路图对照着标更清楚,更便于辨识。

网友:
R9是什么用途,阻值要取多大?

看图好像是接在D、S之间,放电电阻,一般4.7K~10K.
看错了,这个电阻是R6.

网友:
查一下该器件的数据手册,就能明白了。

网友:
会修就修 不会想学修就要找视频学  。 不然就二手10元包邮  大量拆机前线二手电源

网友:
3842电路挺多的,找来参考一下

网友:
1K吧,普通的大多数是1K
要不就找官方的参数手册

网友A:
看R8阻值,和R9分压,该点电压大于1v限流起作用。结合0.1电阻计算正常工作最大电流。

网友:
楼上说的对,r8和r9分压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R8阻值,和R9分压,该点电压大于1v限流起作用。结合0.1电阻计算正常工作最大电流。 ...

R9连接是这样的,相当于同电流采样电阻并联一起到地,感觉几乎没用啊

网友:
对照实际电路,一般易烧坏S级对地,G,S之间的电阻,还有芯片到电源管G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