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EasyCAP USB视频采集卡

楼主(2024-11-02):
如题是一个av 接口cvbs信号采集卡,配套的有一个包含驱动(只支持w7 64)与ulead video studio (会声会影视频采集编辑软件)软件的光盘。光盘带唯一软件注册码,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注册码才可以安装成功。

上图:

网友:
正版都不能注册?那服务器有什么用?

网友A:
本来还想说做显微镜不错,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想说做显微镜不错,不能用啊

光盘上有一个注册码,包装上还有一个,可能我输入错了。换了一个可以采集了正在测试。

买这个硬件一定要带光盘与可用注册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盘上有一个注册码,包装上还有一个,可能我输入错了。换了一个可以采集了正在测试。

买这个硬件一定要 ...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20年前很流行的东西

网友C:
不是通用协议?,感觉是上古的东西了,现在采集卡都模拟成USB摄像头的形式,外加音频,即插即用,软件添加一下摄像头采集就行,音频也是

网友:
也是淘汰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效果如何?

30w像素的网络摄像头差不多

网友:
有点年份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通用协议?,感觉是上古的东西了,现在采集卡都模拟成USB摄像头的形式,外加音频,即插即用,软件添加一 ...

这个功能多一些,软件集成采集剪辑一套功能

网友:
当时有硬件编码器芯片,可惜要配合软件注册才能用,5800x等新主机都不支持win7,只能在旧电脑用。

网友:
曾经用过,取消广电后就没用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这东西在睡觉

网友:
当年VHS录像带转视频的时候用过,感觉清晰度有些差,甚至还有些音画不同步,效果还不如录像机直接接电视的效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莲花头咋有四个头子了,第四个是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莲花头咋有四个头子了,第四个是供电的

另一个s端子复合信号

网友:
以前好几年前买一个台式电脑的板卡,一百多,现在也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