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咸鱼购买 优食品牌12V5A电源

楼主(2024-11-02):
咸鱼购买 优食品牌12V5A电源
莫名其妙的挂掉,软性故障,带载差,电脑重启,不建议购买。这类软性故障一般查不出的。

另外,这个形状的12V电源,初级次级隔离度肯定比长条的差。一定要买长条的。

芯片为LD5760E

网友:
这种软故障最头痛

网友:
上B站学习下维修吧  重点找带载差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的样子,谁知道…

网友:
整流桥输出正负极用电阻短接用意何在?

网友:
我有个充电头,5V的,输出只有4.2V,带载恢复5V,但是4.2V人家手机不认啊。。给4056芯片带载又不靠谱,吃灰多年。

网友:
这带载差,不好修,说不定是用料差的原因,比如开关管,开关变压器小;     输出电容少,容量也小;     散热不好会启动保护,停止输出。

网友:
电源不便宜,生产工艺很差

网友:
看起来不错,电脑用的话,还是买大厂的品牌货靠谱些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啊,这优食怎么听上去像是食品品牌?

网友:
用的什么电脑啊,就一个12V

网友:
看用料还可以。

网友:
这种看着还行

网友:
这电源看用料做工还不错, 带载差?  是不是超载保护了.

网友:
电源看着还蛮新的。

网友:
估计有毛病退下来的

网友:
单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不原理图不好说哪的问题。

网友:
鱼上的东西质量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