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4-11-02):
有一充电器保险电阻坏了,但是不知怎么读阻值,按红黑综,是200,按棕黑红,是1000,作为保险电阻,两个阻值都太大了,保险电阻一般是10左右,,不知这个到底是多少?谢谢!

烧坏的样子

谢谢!

网友:
作为保险电阻十有八九是十欧的

网友:
先检查有没有别的元件损坏,整流桥、滤波电容、电源管等。

网友:
保险电阻嘛,估算下功率,阻值自由选择,无需整得太精准

网友A:
好像是电感吧 两边脚类尖的。看原版上符号  是R 还是L

网友:
剥了皮残余电阻丝量量,我猜是2Ω

网友:
这是一颗限流电感,和限流电阻原理差不多,充电器上用的话,你用1-10欧左右的电阻都行。

网友:
保险电阻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感吧 两边脚类尖的。看原版上符号  是R 还是L

电路板上印着:F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