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亿龙电磁炉EL-331A拆解维修

楼主(2024-11-02):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最近沉迷在闲鱼淘货,分享体验后又闲鱼出掉,堪称最环保的消费主义者。欢迎关注!
亿龙在佛山顺德的小家电算是后起之秀,当年出道的时候以外观设计优胜的廉价产品见长,颇有点小家电中的小米的味道。手头这台电磁炉是2008年买的,外观简约,只有一个旋钮,兼顾控制开关和功率。比起当时流行整个控制面板都是按键的电磁炉,可谓清新脱俗。商场唯有这一款,70多岁的舅公一教就会用,还不会忘记。后来老人家进了敬老院,这台电磁炉就回到我家,逢年过节打打边炉,用的不多,后来旋钮不太灵光,不知道谁发狠把旋钮给拔出来了。然后就丢一边没怎么用了。
我打算把它修好,继续使用。

拆开底面6个螺丝,用一字螺丝刀插到前面两个槽里面,把卡扣撬起来就能分开上下壳体。

里面结构很简单,中间一个圆形中频线圈,底下线路板,一个散热风扇,加上控制面板的线路板。面板玻璃底下一坨白色的东西的是感温二极管的导热硅脂,二极管装在圆形的中频线圈中间。

这个就是中频线圈,产生感应电流,加热炊具就是靠他了。

线圈是用纯铜的漆包线制作的。

线圈中间的温度感应器,实际上就是个二极管,靠测量 PN结的电势来感知温度。

2008年出厂的18V含油轴承散热风扇,从叶片上的灰尘看得出来,总的使用时间并不长,舅公总是珍惜电力,宁可烧柴。

线圈底下的线路板,左边是功率驱动部分,右边是控制部分。

印刷电路板背面,大电流的走线加了锡桥。

压在散热片上,黑色那一块是IGBT功率管,当年我们用这个来制作变频器的。结构设计上不如意的地方是线路板被拉弯了,其实在长螺丝上套个塑料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把零部件全部拆下来,用万能清洁泡沫彻底洗掉机壳的脏污。我拿着那个喷头就是刚刚安装不久的妇洗器,也是相当好用,详见《妈妈神器:6款妇洗器对比测试》

这种泡沫我买了一箱,的确好用,油烟机的油渍都可以轻松去掉。湿布沾上清洁泡沫,洗干净风扇叶片上的油灰,掀开轴承盖,加了些机油。

线路板上喷上三防漆。防止水汽油烟侵蚀线路板和元件。

这种三防漆以前我们用在变频器上,流动性非常强,漆膜光洁。掉了轴心的电位器,内部的滑靴也脱落了,没法修复。

找了一个10KB的电位器,但没有开关,轴的形式也不一样。只好又施行元件修复:把损坏的电位器开关部分,和新电位器的滑靴部分结合起来。四个固定爪尺寸不一样,用水口钳修改。

再用角磨机把电位器轴磨短、磨出月牙缺口。

装上试机,工作正常。

组装前在电位器上加了点润滑硅脂。润滑硅脂在维修上非常好用,往金手指、接触点上涂抹一点,十年都不会出现接触不良。外壳已经洗干净,组装复原。

通电工作正常。

煮水测试。待机功率1.25W;1~4段断续火力;5~10段火力1034W、1194W、1334W、1528W、1750W、1907W。基本没有虚标。

这台机器当年记得大概两三百,几乎是市场上最便宜的2000W产品。能用10多年,也是相当良心的。整个过程包括写文章花了5小时,主要是手头没有合适的电位器更换,又不想等,光维修电位器又花了一个小时。我的理念是,简单维修能够继续使用的东西,尽量不要丢弃。以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5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妇洗器我买的是带旋钮控制的,那种按压式的喷头不方便控制水压

网友:
中间那个感温元件是热敏电阻,常态电阻大概是100K左右

网友A:
电路板弯了,设计不用心啊

网友B:
电位器调功率?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弯了,设计不用心啊

成本所限,理解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调功率?少见

比编码器便宜

网友:
纯铜线盘,好评!

网友:
板子都锁变形  长时间会断裂的

网友:
旋钮控制确实最适合老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弯了,设计不用心啊

都是这样设计的,只是,早期的IGBT测温使用热敏电阻压在IGBT外壳上的方法需要把螺丝打得比较紧才能保证接触良好,现在测温热敏电阻贴在IGBT C极引脚附近,螺丝不需要打那么紧了。

网友:
纯铜线盘,值得一修。

网友:
以前的电磁炉值得以修,现在的都成了一次性的了

网友:
这难到是铜线盘,旋钮的应该用着不错,就是不知道小功率是不是也能连续加热

网友:
铜线盘的老产品,应该能很耐用

网友:
旋钮就是好  简单方便

网友:
简洁的调温模式,一般电器越是简单,越不容易坏,以前的老式风扇,用20年都不坏,还有就是以前的产品厂家干的时候比较良心,用料比较实在。

网友:
一看就是全铜的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