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麦创MARTIX直流稳压电源MPS-3003L-3电路维修

楼主(2024-11-02):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最近沉迷在闲鱼淘货,分享体验后又闲鱼出掉,堪称最环保的消费主义者。欢迎关注!

简介
这台双路电源双路可调 0-30V / 0-3A ,另有一路固定 5V/3A 输出,两路可调输出可以通过选择开关,在机器内部自动连接成串并联模式。串连模式0-60V/3A,并联模式0-630V/6A。串联模式下可构成正负电源输出。是挺好用的一台实验室电源。标称的指标很不错。

大概买了10年,几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坏掉了,5伏输出正常,显示部分正常,但是双路输出失控,左边从输出无法独立调整,右边主输出电流旋钮旋到零,输出电压全为0;右电流旋钮非零状态输出电压马上到50V。

初步检查
网上找到两份电路图,虽然不全,但比什么都没有强多了。两张图合起来是电源板王总原理图。

经过检查,电源板的电压调整继电器动作正常。各路电压输出也正常。

故障维修
测试输出电压的时候不慎短路,把U301和Q302烧坏了,替换修复。

检查输出端子板,串并联继电器没有动作。发现二极管D311外壳爆裂,已经短路,型号是1N5402

用1N5408替换掉。

串并联继电器依然没有动作,溯源查找,发现是电压调节板上的继电器驱动三极管 Q504和Q505击穿短路。

原来的型号是2SA1015。

用2SA970替换后继电器动作恢复正常。

主输出加20欧负载,电压可随电流线性变化,但最大只能输出1A左右电流,而且电压调节失效。同时右侧调整板 R149电阻异常发热。

由于这部分没有电路图,只好根据实物描出原理图,查找故障。从原理图上看,最有可能是输出级功率管放大倍数不足,经过计算只有15左右。调换主从通道的输出功率管,主通道的电流输出能达到3A。功率管衰而不坏,这个情况第一次见。

功率管替换后依然电压失控。继续往前查找原因。 Q103的基极一共受三路输入的控制。第1路是一个开关状态的三极管,延伸到电压调节板上的串并联控制电路上,作用应该是在转换串并联的时候暂时关闭输出,经查3G款没问题,开关电路一般不出问题,就没有瞄下去。

第2路是 LM741单运放U106是负责恒流控制的,经检查工作正常。

第3路LM301单运放 U104是负责电压控制的。重点检查。先描了原理图。

正常的通道分别输出电压10/20/30V的时候,第3脚同相输入端相应的输入电压大约是3/6/9V,而主输出通道是1.0/1.4/1.8V,肯定有问题。经过检查发现是运放本身坏了。

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用TL081替代,电压控制恢复正常,故障消除。

经过测试,主从两路输出都能达到3.3A,但我并没有更换主输出通道的功率管。 R149也没有异常发热,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盖上外壳结束维修。

隐藏故障
晚上在路上空闲的时候回想这个问题,觉得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回到家重新开盖,接上负载输出3A的时候,R149依然没有异常发热。在R149两端接好示波表,监测电压,开机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电阻压降又达到30伏,异常发热。测了从输出通道的对应电阻3A输出的时候压降是4V。再次把仪表接在R149两端,3A输出的时候也是4V,见鬼了!这时候撇了一眼旁边开着的热成像仪,发现居然有一个100多度的热点。找过去发现居然是主功率管的接线柱。

摇了一下发现已经很松了,还生了锈。原来是功率管的接线柱接触电阻过大,限制了输出电流。导致驱动及进入饱和状态,电源电压全部降在R149上造成严重发热。打开功率管的盖子。更换了接线柱,上紧所有螺丝。

上电,短路输出端,持续输出3.3A电流10分钟。

接线柱温度80.9度。

后边的上功率管82.7度,下功率管88.6度,都在正常范围。至此所有故障都修复了,所有的疑问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维修小结
1.麦创的机器大体上用料是过得去的,例如用了4年,放了6年,电位器依然没有问题。而带有的故障是使用不当引起的,并非质量问题。但是在接线柱上却大意了,应该用黄铜的螺栓和螺丝,却用了铁镀镍的,成了质量问题。
2.出现无法解释的问题,千万不要轻易放过,否则还会留下隐患。
3.热像仪是维修神器,查找发热元件效率极高,没有热像仪,接线柱接触不良的故障点极难及时发现,要凭理论推理去发现故障点,恐怕还要多花一倍的时间,运气不好恐怕只能放弃维修。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16小时。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会修还得工具全,才能短时间修复

网友A:
进口设备上面的紧固螺丝很多都是不锈钢或者铜的,就是防止接触不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设备上面的紧固螺丝很多都是不锈钢或者铜的,就是防止接触不良的!
...

是的,毕竟麦创只是个三流品牌。

网友:
技术不错,修好又能用很久。

网友:
一波三折,工具不错。

网友:
热成像仪是大功臣,助力楼主终于修成真果

网友:
电路二极管、运放烧,螺丝接触不良,混在一起真不好查。

网友:
电路分析法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不错选择

网友:
好帖,非常好的学习资料。辛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条理有序,锲而不舍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