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主控/铧煊S800/1TB简单开卡教程

楼主(2024-11-02):
YS9082HP主控开卡步骤简单说一下,希望能帮助各位新手,大佬勿喷,谢谢!

1.打开开卡软件,短接主控板插入电脑。
2.点击parameter,密码是空,点确定。
3.点自动识别颗粒,能识别到颗粒就说明软件支持开卡,其他配置默认,点保存。一般能开卡成功。
4.返回主界面,点开始,大概一分多钟就成功了。
最后祝大家遇到一样主控,开卡成功!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5- ... 01.033_N38A_N48R.7z
公开包了 扔个免费链接
另外pt一般改成0 否则容易报错开卡固件版本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5-Yeestor/YS9082HP/YS9082HP_MPToolV8.00.00.01.033_N38A_N48R.7z
公开包 ...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杂牌有点常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5-Yeestor/YS9082HP/YS9082HP_MPToolV8.00.00.01.033_N38A_N48R.7z
公开包 ...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5-Yeestor/YS9082HP/YS9082HP_MPToolV8.00.00.01.033_N38A_N48R.7z
公开包 ...

PT在哪  没看到啊 我的就是反复报错FAIL: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