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弈ZY06S-10密码版电能计量插座拆解

楼主(2024-11-02):
某宝闲逛,获得一张满减券,推荐购买中,看到一款电能插座,翻看评论感觉可以,有普通版 密码版 密码背光版 蓝牙版,满减券加商家优惠后,密码板到手价九块九,比普通版还优惠,遂下单一款,到手开拆。

外形

背面

全部配件

上面

下面

主控部分

电源部分

不是蓝牙版,继电器和蓝牙芯片未出料

网友:
密码版的密码起什么作用?

网友:
感觉密码没啥意义。

网友A:
好奇,密码是用来干嘛的?
输入密码查看电量、插座能够使用?

网友B:
普通版 密码版 密码背光版 蓝牙版,混乱购买注意力

网友C:
发个链接看看,9.9还可以吧

网友:
少装了一个关键的零件,5V或者是6V的小继电器,这样这个电源开关才会有定时开关的功能,比如灯箱广告灯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定时开关。自己动手的话,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还要跑一下电路。需要测一下继电器的控制电压脚位,有没有相应的5V或者是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密码是用来干嘛的?
输入密码查看电量、插座能够使用?

进入参数设置需要密码,包括电费价格设置,使用时间累积,用电量累积电费等,通过密码设置才能清零这些数据,类似电度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版 密码版 密码背光版 蓝牙版,混乱购买注意力

蓝牙版的带继电器输出,以定时通断和超负荷断电,普通版和密码版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链接看看,9.9还可以吧

搜密码计量插座

网友:
好多器件没贴,继电器没贴,估计还有个定时开关机功能

网友:
屏幕够大价格也不错

网友:
出租屋里用的吧!小白控制用电的

网友:
还有几个版本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
买的时候兴高采烈,过不了几天就不了了之啊

网友:
还行,用料还可以。

网友:
居然都没有载机显示图,也是只显示一行信息嘛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576-1-1.html
跟我之前拆的那个完全一样,连模具都一样
可以从led背光开始研究改造。。。

网友:
插座设密码,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