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 死机

楼主(2024-11-02):
爱快.  q3000  下面挂着铁壳8口 千M 交换机,跑200m上行,昨天跑了死机,重启之后正常,接着又是死机了。这么脆吧?又要重新买了,是老货质量问题?新买的带塑料能行,各位。谢谢,

网友A:
看下电源有没有问题,按理交换机这点流量不应该死机。

网友:
拆开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看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多半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过热了吧?用个风扇吹着,看看还会不会死。

网友:
铁壳塑壳也成了交换机的分类了吗
换个牌子

网友C:
还有可能是你网线头子接触不良,我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是你网线头子接触不良,我遇到过。

我碰到过交换机不明原因导致部分电脑没DHCP的,把交换机重启就好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网友:
应该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源有没有问题,按理交换机这点流量不应该死机。

你指电源适配器吧。因为不在家,所以什么型号记不得好像TP一link,原配的好像用9伏的,不知12V能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就是电源问题

因为我不在家,昨天死过一次,昨天晚上又死了一次。现在叫家人看了一下,他说指示灯不亮了,然后现在人又出去了,联系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电源适配器吧。因为不在家,所以什么型号记不得好像TP一link,原配的好像用9伏的,不知12V能否用 ...

是啊,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什么电容容量变小了,温度高了电压不稳之类问题。9V能不能换12V不好说,要看电路能不能承受12V的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大都数是电源问题。导致不稳定。

网友:
换电源,不行就换鼓包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电源适配器吧。因为不在家,所以什么型号记不得好像TP一link,原配的好像用9伏的,不知12V能否用 ...

9V最好,但12V完全没问题,最高承受16V以内。

网友:
某多销量不错的杂牌,三十几元一个8口千兆的,RTL8370N,傻瓜式交换机,挺好用的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交换机不明原因导致部分电脑没DHCP的,把交换机重启就好了...

电脑没DHCP很大可能是水晶头生锈了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