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随手做个小音箱

楼主(2024-11-02):
桌面电脑平时用来听个响,大音箱耗电声太响,蓝牙音箱不会随机启动,还要开蓝牙连接,总之不方便。
网购了一个……一言难尽,于是就随手做个小音箱:接线盒挖两个孔,装上拆机小喇叭,网购3W功放板连接电脑USB和耳机孔,开机放音,关机断电,随机启动,音质超预期,齐活了!

网购的

功放板【网购5元】

内部【拆机喇叭】

外观【使用接线盒,厚实还带盖子密封圈】

网友:
没隔板的音箱

楼主:
听个响,方便就好

网友:
USB接口的音箱?主板若只有一个USB插针怎么办?前置USB和音箱二选一?

网友:
接线盒大小适中,做箱体不错,这个方案适合diy

网友:
实用性最重要,很不错。

网友:
和我想的一样,防水电气盒出奇的适合做音箱。

网友:
不错,声音不会小

网友:
USB小音箱,网上一搜一大把,10多元钱一个。大多数都是数字小功放,听个声音而已,要求不高可以。

网友:
前面蒙个网布,看着高级些。

网友:
这个厉害了。再上上色

网友:
前几天刚拆的一体机,内部就是这种小喇叭,一左一右两个,但是音质太差了。

网友:
我觉得买带扬声器的显示器好些桌面比较整洁。

网友:
USB接口的音箱,实用性最重要。

网友:
防水盒做音箱,办法不错。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网购3W功放板比较常见,也方便DIY,性能不错挺实用。

网友:
简单实用挺不错的

网友:
再加个被动低音辐射器 效果估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