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V556U更换键盘

楼主(2024-11-02):
华硕v556u,键盘f10掉,其它也有失灵的情况,换

先看外观配置,测试功能
七代的处理器,i57500u,内存板载4g,这??不过还好有一个内存位可加内存,ddr4的内存,没注意是2133还是2400/2666

拆机,有手就会,这个不难,板子带散热器,

这里能需要把上半和下半分开的,屏放到一边去。注意螺丝,有些是粗一些的

这里是拆键盘,售后是整个带壳一起换,收费高,没必要,不过售后的不错

用刀切掉一部分塑料扣,出来一个角度,像拨萝卜那样,轻轻拨起来

这个小塑料不要丢,后来需要焊回去

新的键盘,不知道哪里生产的,能用,耐用不耐用不懂

用这把92年的螺丝刀扭回去,装备应该换了

把新键盘装回去,固定好,拿个不用的烙铁头,焊回去。

有手就会,感谢观看没用系列。

网友:
现在的本子真白菜价

网友:
烙铁头不孬

网友:
烙铁头威武,专干各种不服

网友:
我的三代U还活着呢!

网友:
烙铁头很不错

网友:
还有这样塑料焊回去

网友:
惊呀的铬铁头。

楼主:
别人那里没有,我这里有的,没问题,还有用,没丢

网友A:
居然能买到单独的不带后背的键盘,一般好像都是整体换掉的

网友:
最讨厌这种设计,换点什么都要把电脑拆成粉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能买到单独的不带后背的键盘,一般好像都是整体换掉的

网上大把有卖的,本地就贵一点

网友:
价格4G内存吧!!!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种C面和键盘居然是一体的,换个键盘要和C壳一起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种C面和键盘居然是一体的,换个键盘要和C壳一起换的。。。

售后是整个一起换的,三百多块到六百之间,

网友C:
厉害,这个键盘还可以这么焊上,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这个键盘还可以这么焊上,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原来它也是这样焊的呀,不掉出来就行了,有螺丝固定的

网友:
7代U还可以啊

楼主:
还可以的,就是内存小了点,忘记加内存了,这个还有独立显卡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学手机了,电池不能换,内存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