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充电宝顺便问问锂电池的输出

楼主(2024-11-02):
这个充电宝是当年买三星s7送到,但是因为一直以来我车上有快充,办公室有快充,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少用到充电宝的场合,从17年到今天估计用过50次都没有,但是女儿说充电宝坏了,不亮灯,充不进,用不了,所以买新的给她了,把这个敲开看看,发现根本没问题,就是提示灯没了
美仪这个牌子不怎么出名,但是当年京东自营送到,输出输入写着快充,但是按照后面参数也就5v2a,但是重点就是,我发现手上的三台手机都不能激活5v2a这个输出,反而旧的三星s7在关屏幕情况下可以有5v2a的充电。。。是现在新的手机限制了非快充协议的输入?
既然拆开了就想换一个充电板,让电池活用起来,现在有个问题,某宝的快充板,写着要求锂电池有7-10a的输出,如果保护板限制了,就要拆了保护板。这个想问一下,怎么才知道电池是否能达到7-10a这个输出电流,我这个拆电的是有保护板的,如果要改可能就拆了保护板才行。

下面发图

网友:
电压不够降流了,没有线补,换取样电阻把电压调整到5.2V应该都可以2A的

网友:
跨过保护板,用可调电源直接给电池充一会电试试看。

网友:
要知道电池能否能7到10安电流可以测内阻,没测内阻的设备,简单方法就是大电流放电对比下些电流放电容量及电池发热情况。

网友:
把电池上的皮拔掉或者测量电压,买个小米充电宝拆机板焊上去用电芯,一般电芯要并联增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