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小草帽摄像头改倒车辅助灯

楼主(2024-11-02):
一直觉得车的倒车灯不够亮,虽然改过原车LED倒车灯,但是因为原车灯(suv)照射角度等原因在室外并无太大改善。看到网上有几种外装倒车辅助灯,一种打孔的鹰眼灯直射的也是照射角度不对,一种横条状的装在两个拍照螺丝之间感觉太突兀,第三种是倒金字塔装往斜下放照射,这种角度跟外形都是我想要的,但是一看那个尺寸又太大了。无意种中看到一种草帽摄像头体积够小(凸出只有1.5CM)外形也合适,但是没有找到类似外壳的射灯,作为折腾发烧友既然有想法就要开干,买一个这种摄像头回来改就行了,最后拼DD 5.8元包邮买了一个回来,直接拆掉内脏只要外壳,用洞洞板焊接3颗2835 LED灯珠串联,驱动使用以前淘的宜家G4 1W LED驱动板(12V下可以驱动1-3串,驱动电流可以通过电阻调节)

拆掉内芯的草帽摄像头外壳

灯板与驱动板,3颗灯珠是串联的,开始想用覆铜板,但是后来想到散热问题就改用双面洞洞板,这样可以通过焊锡过孔散热,同时在后背焊接铜漆包线用作散热,因为成品还需要往里面灌电子灌封胶,用于防水散热,主要还是用于防水因为倒车时间毕竟很短

大概的样子,灯板前面因为还需要安装玻璃,所以灯板上垫了一个金属垫圈,玻璃与垫圈与灯板之间都通过硅橡胶固定,防水耐高温

以前淘的宜家灯泡,不到一块钱屯了几十个,原来的灯珠色温太黄了没用到,只取里面的驱动板

成品的最终样子,灯板前部有玻璃涂硅橡胶密封,塑料外壳内部整体填充电子灌封胶,电子灌封胶可以防水导热,把灯放在小铁盒子密封状态通电测试1小时,整体温度在50度以内

网友A:
用红外补光晚上是不是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红外补光晚上是不是更好呢?

红外的没试过,手里没有红外灯珠,再去买就没必要了

网友:
散热也是问题

网友:
倒车灯一般来说都比较暗,可以考虑更换亮一些的灯泡,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用在车上的灯主要是要考虑防水性,不知道灌完胶后怎么样

网友C:
夜间倒车雷达更靠谱一些。我也有倒车辅助照明灯的需求,只是想给俩后轮的后方进行照明,辅助侧方停车。目前还没想好如何安装固定位置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车上的灯主要是要考虑防水性,不知道灌完胶后怎么样

电子灌封胶或者硅橡胶都可以防水,两者我都长期在用,两者都防水且带导热性,不过硅橡胶灌封后很难扒开维修,电子灌封胶就容易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夜间倒车雷达更靠谱一些。我也有倒车辅助照明灯的需求,只是想给俩后轮的后方进行照明,辅助侧方停车。目前 ...

雷达我车也有,但始终是视频更放心。本想买鹰眼灯打孔装在两侧排气管附近,这样照射角度就刚刚好,但是走线就要兜一大圈,想了几个方案最后还是决定做两个这种草帽灯,装在牌照两侧,取电也方便

网友:
关键摄像头,要用星光夜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