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何快克二手都那么贵,好的热风枪与普通热风枪相差有多大?

楼主(2024-11-02):
为何快克二手都那么贵,

比普通热风枪好很多么?
好在哪里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大家都懂

网友:
堆料和精确度差异

网友A:
好风枪检测和加热频率更快,温度也更准确,350度发热丝基本不发红 ,热量是持续输出。效率更高。便宜货发热丝会红一下红一下 ,靠冷风中和热风来达到恒温。效率低要用更高的温度才能进行焊接。

网友:
风速和温度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风枪检测和加热频率更快,温度也更准确,350度发热丝基本不发红 ,热量是持续输出。效率更高。便宜货发热 ...

便宜货温控不够精确?

网友:
质量差距大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便宜货温控不够精确?

效率也低  好风枪300度 吹锂电保护板mos管,可以达到锡刚好熔化,且涂的焊油不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也低  好风枪300度 吹锂电保护板mos管,可以达到锡刚好熔化,且涂的焊油不冒烟。 ...

锡刚好熔化,且涂的焊油不冒烟,
和出风口与板子距离是否也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锡刚好熔化,且涂的焊油不冒烟,
和出风口与板子距离是否也有关?

温控好的直接吹就行,温控不好的 他红那一下 温度是过冲的,距离过近就会超温。恒温是靠一加一减。好温控是让发热丝一直工作在特定功率热风是连续不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好的直接吹就行,温控不好的 他红那一下 温度是过冲的,距离过近就会超温。恒温是靠一加一减。好温控 ...

差的热风枪,热风不是连续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的热风枪,热风不是连续的么?

是连续出热风 ,但是温控不好的话 温度是波动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连续出热风 ,但是温控不好的话 温度是波动大的。

设置正常焊接温度 在周边有塑料件的情况下 ,好风枪就对塑料件影响小 不容易吹坏 而且焊接速度快。差的 塑料吹化 焊油吹冒烟 原件还是纹丝不动。

网友B:
还好我入门就是快克的

网友:
1、风枪手柄的不同:发热芯套管、加热芯支架、云母隔热保护碳管;
2、主机内部不同:工字变压器、防静电措施、感应电降势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我入门就是快克的

你的快克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快克多少钱买的?

850D 小黄鱼买的二手 记录找不到了  200的样子

网友:
我买的便宜热风枪,什么Silverflo牌的,80多,偶尔用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快克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