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尾箱是否通用?

楼主(2024-11-02):
不同牌子电瓶车,是否尾箱都通用的?
各位用过哪种尾箱?
卖尾箱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别买太重的,小心死亡摇摆,我的就是普通塑料的,里面放一个雨衣+拖鞋,双手撒把的时候开始摇.....

网友:
取决于后架子

网友:
装的上就行。新国标也没什么讲究的。我的尾箱里放10多公斤,问题不大。

网友A:
通用,只要架子合适

网友:
大多是通用的,主要看尾架是否支持

网友:
这问题太深奥了,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只要架子合适

怎么才算架子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算架子合适?

尾箱多数都是根据后架大小来做的,只要底部4个螺丝孔能对上就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还怪有意思的。看自己车有什么预留口或者怎么改装啦

网友:
只要架子合适,即安装螺丝孔距合适,就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箱多数都是根据后架大小来做的,只要底部4个螺丝孔能对上就可以正常安装。

...

为何有些电瓶车不带货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有些电瓶车不带货架

这个是设计问题,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装可以装,不要太大,不稳定是一个因素,平时路上临检,帽子叔叔也可以抓你,
并不一定是因为超宽,超大,
可能你上牌的时候,照片上没有的,
那就一律算到非法改装上面,
甚至你态度不好都可以拘留你。

网友(2024-12-17):
基本上通用,看自己车型选喜欢的就行,大小看自己需求。我用途者43L

网友:
大部分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可以装,不要太大,不稳定是一个因素,平时路上临检,帽子叔叔也可以抓你,
并不一定是因为超宽,超大,
...

上牌的时候,照片上没有车尾箱,后面装上,也算改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可以装,不要太大,不稳定是一个因素,平时路上临检,帽子叔叔也可以抓你,
并不一定是因为超宽,超大,
...

太大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可以装,不要太大,不稳定是一个因素,平时路上临检,帽子叔叔也可以抓你,
并不一定是因为超宽,超大,
...

在哪里看电子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