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fast fr40有线路由器

楼主(2024-11-02):
fast迅捷老式的有线路由器

背面铭牌

正面指示灯 开拆卡扣+螺丝

主板 cpu ram rom 老式集成度不高的时代 看供电大大的线圈

end

网友:
这也没怎么拆啊

网友:
这样的不拆也罢,太简单了

网友:
这种老款路由器功耗很低,比较耐用。

网友:
速度慢点,其他的还行

网友:
这种现在不值钱了,估计10块也够呛

网友:
fast迅捷有线路由器没有使用过,无线的倒是挺多,老产品做工挺实在

网友:
看着用的时间很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