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越者usb易驱线 USB转SATA转换器

楼主(2024-11-02):
优越者usb易驱线  USB转SATA转换器

18年底用到现在,上个月不知道怎么的旧读不出硬盘,硬盘转但就是不显示盘符叶读出来,电源花了读不出阿里,借的硬盘座,读出来了。
干脆拆了。
各位欣赏下内部线路

楼主:
拆解图和芯片特写见附件,因为手机原因,微距太差了

楼主:
各位新凑合看,
再来张官方硬件介绍
感觉产品也不眨地

网友:
做工可以  不输硬盘盒 ……

网友:
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硬盘没事就行

网友:
看下,之前一直不敢用以曲线,因为惨痛教训

网友: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还在使用中

网友:
可以更换12V2.5A的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不行呀!!!硬盘直接供电!!!

网友:
量量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费硬盘不

网友:
看看线头焊点,一般这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
USB供电不足

网友:
建议买12v供电移动硬盘盒好点。易驱线坏了问题不大,最怕硬盘供电不足,出现物理坏道,磁头碰到盘片更麻烦。

网友:
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这种东西现在很便宜,坏了直接换一个就行

楼主(2024-12-30):
硬盘没事。

楼主:
2.5的硬盘能直接带动,3.5的有自带的电源,

楼主(2025-03-29):
换了电源还是不行,最后应急借别的部门硬盘座,读取,然后自己又搞了个优越者,带固态盘读取的易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