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Gosund智能排插CP5 4通道带3USB充电

楼主(2024-11-02):
电小酷智能排插CP5

18W快充 / QC3.0 / 接入米家APP / 小爱同学语音控制 / 定时开关 / 智能联动 / 4位独立分控

额定功率2500W/250V
工作温度-20℃~45℃
产品尺寸266*55*33.5mm
颜色白色
无线类型WiFi 2.4Ghz
防火等级V0
输入250V~50/60hz

网友:
价钱贵的好排插。

网友A: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这插座空载待机功耗。

网友:
用料不错,挺好的。

网友:
独立控制的,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这插座空载待机功耗。

4个继电器全工作的状态下2.2W
单独每个工作大概0.8W
全部停止工作,网络在线的情况下0W
可能是里面的电容太厉害了。

网友B:
USB输出部分应该设置机械开关控制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输出部分应该设置机械开关控制比较方便一些

总开关可以手动控制全开全关包含USB

网友C:
我的这款电小酷CP5里面的WIFI模块ESP8266短路了。我后来用2个电子开关YX1020按WIFI模块板的大小做了一块小板来控制四个继电器和USB口的输出

网友:
板子中规中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款电小酷CP5里面的WIFI模块ESP8266短路了。我后来用2个电子开关YX1020按WIFI模块板的大小做了一块小 ...

这插座固件肯定有问题,有时候手动点按要按多次才有用。

网友:
没用过,看着挺高大上的。。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买了两个,一个白色的,一个黑色的

网友:
现在排插都这样智能了

网友:
中规中矩,该有的都有。

网友(2024-12-03):
看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