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西门子S7-200型PLC并尝试维修上电打嗝故障

楼主(2024-11-02):
朋友拿来的说上电打嗝叫我试着修修

简单看看外观 端口

扩展接口 物理启停开关

铭牌 美国产

plc是三层结构 先看cpu板也就是上层板 与数码之家22in1对比合影

cpu背面无元件通过接插件与中层板连接

看看cpu板上的元件 不太懂随便看看

1

2 西门子的标

3

4

接下来中层板 输入输出和控制com接线都由这块板来完成

继电器型plc  清一色的欧姆龙

注意这个黄方块

看看其他部分

背面有一个电源模块

最后的就是下层的电源板220v输入转plc需要的电压 也是通过接插件连接

220v输入滤波

电源上的芯片

244电源管理芯片

背面干干净净

看出什么区别了吗

就是之前提到的黄色钽电容短路,导致电源带不起负载打嗝保护。先搞一个电解装上

上电启动指示灯正常点亮

打到运行 绿色灯亮起 修复完成
运气好捡漏维修只是有元件短路

END

网友A:
它都快淘汰了我还不会写它的程序。

网友:
黄金小电容

网友:
钽电容短路,没烧起来,不错。

网友:
又是发财小电容惹的祸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有两刷子,看看看看就修好了。

网友:
你凭什么找到他的

网友:
西门子的电源板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坏境恶劣的地方上电没反应,拆下来吹吹就好了,再不行就拆开洗洗百分百好使

网友:
早年讲钽电容高档,近年多见帖修理二三十年前的高档货仪表里钽电容短路故障。

网友(2025-01-31):
引用 网友A:
它都快淘汰了我还不会写它的程序。

我连导出都不会

网友:
IO板和电源板故障可以直接更换,逻辑板故障背面右下角是24CXX,焊下来用编程器读出,烧到另一台同型号也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都快淘汰了我还不会写它的程序。

比单片机简单多了,我觉得PLC比单片机更合适入门嵌入式.

网友:
厉害厉害,关键是低调又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