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双输出气泵给大家看看AD-2-A

楼主(2024-11-02):
一个鱼气泵

网友:
原来是养鱼,观赏鱼

网友:
内置电池的,看说明电池可以连续使用一天一夜,厉害了。

网友:
原来有一个这种震动皮碗压气的,皮碗老化漏气,现在直接用12V的小气泵+一个12V监控电源改的可调电压,任意控制出气量,声音也很小。

网友:
这一节电池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不能高压吧

网友:
第一次见,是靠振动驱动的么?

网友:
加氧泵养鱼的

网友:
这电池断电能撑几分钟

网友:
感觉这个电池不耐用

网友:
全桥逆变少见,线圈利用率高,可惜皮碗容易老化。

网友(2024-12-03):
充满电能用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