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带安全罩角磨机!

楼主(2024-11-02):
775电机的力气虽然比网上卖的550角磨机力气大,但是也是个玩具。

看了网上的图,仿制的,加了防护罩。

纯粹是好玩,非干活需求。没什么用。

即使买一个专业的角磨机也没什么用的机会,不过是放在那里吃灰。

楼主:
同心度很差。就是做着玩,

工作和平时没有使用角磨机的需求,

不然买个这样的,可能要好很多。

网友:
有些夸张, 不过真是好手艺.

网友:
管是锥形的保护罩会滑脱

网友:
安全第一很重要,不过这样的专业工具还是买成品保险。

网友:
电动玩具是成人玩具

网友A:
我去,这样的角磨机安全么?我对角磨机有阴影了。

网友:
真是好手艺.希望注意安全。

网友B:
真会玩!有个疑问:切割片是16mm安装孔,这轴8-10mm吧,怎么定中的?

网友:
不能震动这个就不合理

网友:
不上锯片一般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样的角磨机安全么?我对角磨机有阴影了。

安全多了。电流大,卡住什么的,电机自己就熄火了。

专业的220v动力太强,确实不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全多了。电流大,卡住什么的,电机自己就熄火了。

专业的220v动力太强,确实不安全 ...

这么一说,倒是比220V的安全些,220V的转速太快了,而且力道很大。

网友:
手艺还行吧

网友:
确实有点不安全   震动易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会玩!有个疑问:切割片是16mm安装孔,这轴8-10mm吧,怎么定中的?

同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说,倒是比220V的安全些,220V的转速太快了,而且力道很大。

其实角磨机转速低一些,虽然效率慢点,但是安全性高很多。

可以用可控硅调速器,或者直接买调速的角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角磨机转速低一些,虽然效率慢点,但是安全性高很多。

可以用可控硅调速器,或者直接买调速的角磨机 ...

这个确实可以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可以去试一试。

现在国内比较贵的角磨机,都有调速器。

网友:
如果偏中,速度高时就成了按摩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