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希玛st9450a+ 热成像仪拆解并更换备电

楼主(2024-11-02):
早年买的热成像仪,最近发现关机后时间总是重置成1970年,怀疑内部备电没电了,于是拆开换一块儿。

模样

参数

拆这个得先拆除屏幕镜面,拆这个镜面有人会卡很长时间,并且很多人不能做到完全无损。主要是拆卸方法不对,这个镜面和边框配合非常紧密,直接撬是没有下手的地方的,楞撬只能镜面崩边断裂,加热用直接用吸盘楞拔也是不行的,反面的双面胶非常的黏,直接拔是拔不下来的。方法是:还是用吸盘 不要加热(加热有把亚克力镜面吹变形的风险),吸盘吸住镜面施加一定的拉力,手就不要再动了,保持这个拉力让反面的双面胶一点儿一点儿的松动翘起,使其逐渐慢慢的完全脱离失去粘结力。重要的是一个“慢”字,不能用蛮力,这个和你贴个大面积双面胶到平整的表面,蛮力直接拽是拽不下来的,但是如果施加一定拉力(超过其局部最大粘结力),随着时间的延长,双面胶会先局部翘起,再扩展到外围,这样相当于一点一点的移除双面胶,所用的最大力适中,就不会损坏镜面,也可以完全无损拆下镜面,整个过程大概持续1分钟就能拆下镜面。

里面有6颗螺丝,2颗大的,4颗小的。

这个部位除去胶堵也有两颗螺丝

顶部还有两颗

全部拆除后

手柄根部还有个胶堵,里面还有两颗螺丝,也全部拆除后就没有碍事的螺丝了。

最后用撬棒拆开卡扣,这个卡扣不紧很好拆

前壳,模具非常精细做工很好

另外一半儿

屏幕和按键,注意看红框里面 pcb板号写着c200,没错 这个就是艾睿c200的贴牌马甲,内部和c200一模一样。

用了一颗26650锂电,容量大概5000,上面多加了一块儿保护板

主板正面全景

主要元件型号功用见标注,左下角是一颗实时时钟,用于走表,内部的备电长期给它供电来维持时钟,备电没电了就会关机重置时间。旁边是一颗emmc rom 用于存储系统固件。 中间就是备电,应该是它没电了。 右下是颗拓微tp5000充电ic buck拓扑,最大2a电流(这里大概用到1.6a左右) 剩下的是电源模块和外围,用于系统供电。

emmc资料

充电ic资料

实时时钟资料

拆下扣子电池,型号1220,测了一下电压还是2v,显然是没电了。

手里没有1220电池,于是用了一颗带线2032电池,这个是早年李兄送的,终于用了一颗了。

电池带背胶,这个热成像内部空间大的很,能塞下二两包子,于是可以随便造,找了个空地粘好,焊好线,2032比原来容量大多了,这下几年应该不用换了。

有坛友指出原来是可充电扣子电池,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稳压电源测试了一下 充电电流为零内阻已经极大,电池已经出怀3月鼓包损坏无法使用了,等抽空再换颗可充电的,在此感谢这位坛友提醒。

板子反面,中间是cpu arm a7架构 800mhz 主频,用于系统控制摄像头解码采样测量人机交互等等,左侧两颗是16位3态总线收发器,这里主要用做收发电平转换,单颗8位双通道组成16位三态隔离电平转换器,两颗组成32位收发总线。用于显示屏 摄像头 热成像模组和cpu之间的数据通讯。左上角sot23 5 是一颗升压ic,这里用作lcd背光驱动。右下角是一颗ddr3 ram 容量256m,基本架构就是一台低配手机的配置。

处理器资料

ram资料

16位总线收发器资料

lcd背光驱动资料

拿去主板,看到一个硕大的一体成型散热器,散热加框架支撑。

背壳做工同样很好

拿出散热器

摄像头和热成像模组用螺丝固定在框架上

摄像头模组和热成像模组

这个是锗窗口片,覆盖在热成像摄像头上,主要用作特定红外波长的滤光作用,排除杂光只允许特定红外波长进入,起到过滤干扰的作用。这个锗片还不便宜,大概得百八十块。

下面是锗片的红外波长透过率特性曲线

热成像模组由于比较贵重,且容易损坏也有人拆过,就不特意再拆一次了,红外热成像模组后面还有一颗多媒体处理芯片,网络摄像头常用,由于本身就那点儿分辨率和帧率,所以对图像处理能力的要求很低。板子和散热器中间还加了导热垫,用于散热,内部还有个机械快门用于测量时的遮盖校准。

不拆也得让你看到长啥样的,这个就是此款上用的热成像模组(图片来源于网络)8脚是颗flash rom 用来存储热成像摄像头固件。

另一面有一颗芯片,就是瑞昱的rts3903n多媒体芯片(图片来源于网络,某热成像模组供应商)

长这样的(图片来源于网络 某摄像头主板)

拆解结束了,备电也换好了,重新装配好

试了一下,时间不丢失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26650锂电池,个头不小呀

网友B:
听说热成像感光元件有衰减的, 是不是

网友C:
同款艾睿C200,我的时钟系统也是乱七八糟,估计也是里面的纽扣电池没电了,球球这个帖子收藏起来,将来依葫芦画瓢用的上

网友D:
锗片表面看着像是有指纹的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热成像感光元件有衰减的,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艾睿C200,我的时钟系统也是乱七八糟,估计也是里面的纽扣电池没电了,球球这个帖子收藏起来,将来依葫 ...

哈哈老兄来了,同款就是好可以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锗片表面看着像是有指纹的印子。

用手摸过肯定有啊~

网友E:
这玩意不便宜,得一两K左右

网友F:
慢工细致出精活,看大神拆解甚是过瘾。这初始时间居然是1970年,程序开发者70情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热成像感光元件有衰减的, 是不是

不能去看强光,也不要长时间对准超过温度范围的物体就没大事,正常使用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26650锂电池,个头不小呀

球球这款和艾睿c200系列是一样的,内置的电池容量大,其它厂家很多手持热成像内置都是18650的电池,续航差不多少一半。

网友G:
是不是热成像仪都会一卡一卡的,反正优利德260B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热成像仪都会一卡一卡的,反正优利德260B是这样

热成像刷新率不够高的话,快速移动的时候就会一卡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慢工细致出精活,看大神拆解甚是过瘾。这初始时间居然是1970年,程序开发者70情结啊。 ...

哈哈谢谢支持,我估计是那颗实时时钟的上电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便宜,得一两K左右

我这个捡漏买的9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热成像仪都会一卡一卡的,反正优利德260B是这样

会,帧率才9,每隔几十秒会自动校准,校准时就会卡1秒~

网友:
高端,做工真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热成像仪都会一卡一卡的,反正优利德260B是这样

校准的时候都会卡,我手里两款,一个福禄克,一个美国的牌子,都是这样,本身这个也不需要高的刷新率

网友:
这款热成像仪显示非常清晰,十年前用过一款很模糊,还好贵接近2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