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30分钟大法修复的浦科特M6S PLUS固态硬盘

楼主(2024-11-02):
一日,在海鲜市场闲逛,发现这这块不识别的PLEXTOR M6S+ 128G的固态,百度了下是东芝的8ddl BGA颗粒,遂以36大洋拿下。下班后拿回家,准备晚上拆闪存搓U盘用,忽然想到大马的主控,何不来个30分钟大法。装上硬盘盒,插在手机充电头上就开始做饭、吃饭、辅导孩子功课、然后孩子洗漱睡觉,等到我想起来时,额。。。应该是300分钟大法了。发现硬盘盒灯也不闪了,拔下来上电脑,发现设备,然后就测了下,使用也正常。当然,修复不是目的,也不缺这种小容量的硬盘用,买来终究还是要拆的。

修复后,使用时间、读写量都没了,但是还有许多参数没有清楚掉。

测了下,没多大问题,机器是下载机,十多年前的机器了,测试数据可以忽略了。

查不到这个ba8c的颗粒,只能查到ba4c的,应该差不多吧。

记上焊油,用360度2挡风量吹了2分多钟,闪存纹丝不动。算了,二营长上意大利炮。直接抬出了刚买的加热台,设定温度320度。

温度跑到240度,颗粒就全被我拿下来了

看来拆颗粒还是加热台更趁手

洗刷刷,然后植锡

上IS903测试架,软件识别是7ddlba4c。

拆完了,抽空贴两个慧荣的U盘,然后海鲜市场出了回血。人生就是这么毫无意义的折腾

网友A:
铁板烧不错,工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板烧不错,工具好用

拼夕夕买的,第一次用,真方便啊

网友B:
贴两个慧荣的U盘,海鲜市场回血,这也太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两个慧荣的U盘,海鲜市场回血,这也太赚了吧

这价格只能是回血,36的硬盘加2个主控板20再加两个金属U盘外壳8块,再加运费两个14左右,成本就要78.其他材料、人工还不算,纯属折腾了

网友C:
为什么要拆,直接出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拆,直接出掉就行了

买来就是为了折腾的直接出了就没意义了。最近收了好多好的或者不认的盘,创见、建兴、浦科特、镁光之类的

网友:
30分钟大法是什么道理,通电慢慢自己好了?

网友:
只有马牌主控可以这样自动修复吗

网友D:
30分钟大法是什么

网友:
加热工具好,可以烤牛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分钟大法是什么

百度下,有很详细的解释,通俗说就是固态脑袋短路了,认不得自己,要一点时间捯饬捯饬,想想明白

网友:
爱折腾可能是一种强迫症

网友:
这拆解台真不错

网友:
容量小了,折腾的快乐

网友:
不错修复成功了

网友:
还能这么玩的?

网友:
纯属折腾了!